信号采样问题

楼主(2015-05-23):
这是一个相位比较电路,CON1采样电压电流信号,请问在没有信号输入的情况下 VC 和 IC的输出信号应该是多少?现在做的板子都是输出高电平,之前的老板子 VC 是一个尖波信号 IC 是低电平

网友A:
在没有输入信号下,因为对地电阻的作用,运放同相端都是0信号,运放放大输出的就是运放的Vos电压,Vos可能是正,也可能是负,因此给到比较器的信号可能大于零参考点,也可能小于零参考点,所以无输入信号下输出是不确定的,取决于运放的Vos

网友B:
楼上行家,以前出过这问题,调零小了器件老化也会造成状态改变,这样架构直接设计成不在0电平做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