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复用推挽输出的意思是什么

楼主:
我看书上写的,STM32的IO口有什么复用推挽输出和开漏复用功能。
具体表示什么意思呢?
IO口复用我知道,就是不复用就做IO口,复用就是其他功能,比如AD,PWM,串口等。
可是感觉不是一回事。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2015-05-23):
你把引脚改为复用功能,这个引脚也是要配置工作模式的。你用 PWM 推动LED 肯定是 推挽啊

楼主:
谢谢!那么复用功能什么时候用开漏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么复用功能什么时候用开漏呢?

I2C好像是要用开漏,不过似乎推挽也可以

网友C:
说实话我看你这么高积分的人,以为是高手…………这么基础的问题……。

网友D:
开路,类似集电极开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我看你这么高积分的人,以为是高手…………这么基础的问题……。

你这叫什么话?我以前有没搞过STM32,你就什么都懂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叫什么话?我以前有没搞过STM32,你就什么都懂吗?

哦,不要怪我口直心快。我错了

网友E:
IO在绑定到外设后,它的的驱动模式需要用户单独设置
相当于你把某IO口指定给了I2C,然后把它设置成OD模式

网友F:
STM32 GPIO那章有一个表格,说明了在使用哪种外设的时候需要配置为什么模式。

网友G(2015-08-14):
引用 楼主:
你这叫什么话?我以前有没搞过STM32,你就什么都懂吗?

这世界,啥假冒伪劣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世界,啥假冒伪劣都有

楼上什么意思啊?

网友H:
端口配置成不同,有不同的驱动能力,你如果先知道两者具体的区别,可以百度一下,将的很详细的

网友I(2017-09-04):
可以理解为GPIO口被用作第二功能时的配置情况(即并非作为通用IO口使用)。

网友J(2019-05-23):
手册哪里可以获取

网友K:
哎呀,我理解就是复用和推挽的开关同时打开,所以io输出由设备控制,并且具有推挽的特性.
所谓配置无非就是操作模拟开关,虽然是设备控制有的时候希望能单独控制模式,因为单个io口上可能复合了多种外设.

网友L:
推挽输出是可以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有驱动能力;开漏输出是低电平时可以吸收电流,高电平时需要外部上拉,内部没有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