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正本清源——GBW开环和闭环一样吗?

楼主(2015-05-23):
似乎有那么个说法,GBW对于开环和闭环都可以通过其零分贝增益(单位增益)处的频率值获得。果真如此?

楼主:
先看开环的表达式:

楼主:
然后,再看看闭环的:

楼主:
显然,只有在 F<<1 时,才可以大概地近似而已。当F=1(跟随器)时,那基本是“牛头不对马嘴”!

楼主:
如果按照增益乘带宽(截止频率)看,则有:

显然,GBW开闭环形式一致(开环F=0),但过0db点却大不同。

楼主:
引几个经典运放书籍中关于增益带宽积的定义:

网友A:
这个系列的几个帖子,串起来读读很有意思:开篇直接给出GBW前提条件等,接着及后续部分,拼命地来证明GB不是常数!!!而且是"牛头马嘴"的后果!
这是用自己的矛,猛戳自己的盾!感觉爽不?

后面还给出开环,闭环0dB时GBW不同的结论!!!前面给出的前提条件是频率不太低,0dB时自然满足此条件!!!
这,又是前后自相矛盾例子!!!
另,厂家给的OPA手册,包括频率响应曲线在内的很多数据,都是开环的,而实际应用时多是闭环应用,如果闭环GBW失效,那么手册中给这些数据还有何用?

至此,读者满心疑惑,GB是不是常数?如果是,为何满足顶楼所说的成立的前提条件,但却会出现"牛头马嘴",甚至是"面目全非"的惨状?到底哪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几个经典运放书籍中关于增益带宽积的定义:

用电脑上网看图片才发现,这里的5幅图:
前面两个图跟GBW没有任何关系!比如带宽BW的定义跟GBW的定义风马牛不相及。第一幅图是单位增益带宽的定义,跟GBW也没有关系,对于单级点特定系统才有联系,第3附图指明了两者不同点!
图片名字居然是GBW的定义??????
第3附图是OP FOR EVERYONE上的,人家那里研究的是运放本身特性(不考虑闭环先),当然要定义成开环电压增益,尤其是集成OPA设计必然用此定义。

第4附图是佛朗哥的《基于.......》一书中,我前面说“极少有人用实际值乘3dB”,就是因为平常看到的都是用Av0来定义的,这本书少见的是用a(jf)。这本书名气大,俺不敢质疑。

最后一幅图是网上搜的,闭环和开环一回事,开环是闭环的特例,根本不矛盾。

楼主:
关于“经典运放书籍中关于增益带宽积的定义”的说明:

前面引了三本书中的关于GBW的定义,这三本书都是洋人的且可谓经典。其中前三段摘自同一本书,为了说明问题将其一同引出(从章节号便可辨认)。这里,第一段说明了“单位增益带宽”,而第二段说明了带宽可有不同定义。在这三本书的定义中,有两本是采用了 |A(f)|f,一本采用了单极点增益乘3db带宽。

显然,按照 |A(f)|f 定义,频率就不能太低。在我的另几个相关帖中已经说明了这两种定义的差异和关系,这里就不再重复。

楼主:
需补充的是,在我的第一个相关帖中,就引用了那个常用的经典定义:
GBW(增益带宽积)表示的是在只考虑主极点(忽略其它极点)的情况下放大器(运放)开环增益和相应频率的乘积,在频率不太低的前提下此乘积近似为定值。

楼主:
在此前提下,才会有“频率不太低”这个说法。

楼主:
没有前提,自然就没有了讨论的基础。逻辑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是不认识字(特别是中国字),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网友A:
关于佛朗哥那本书,大家仔细看看就知道LZ在偷梁换柱,看下图:

网友A:
人家在公式6.7中定义GBP=ft,ft是什么??往前看就知道ft是在6.5中定义的,是直流增益增益a0而非a(f),而a0的含义在公式6.3下面有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经典运放书籍中关于增益带宽积的定义”的说明:

前面引了三本书中的关于GBW的定义,这三本书都是洋 ...

你说第3本书也是用A(f)*f,把相关部分完整截图发上来让大伙看 看?
物以稀为贵,用此定义的书籍,非常罕见,发上来让大伙开开眼!

楼主:
再提醒一句:

仔细看文字!(包括本人的说明)

如果文字理解能力差,而图又看不懂,那就请到解决相关问题的地方去。这里解决不了这种问题,谢谢!

网友A:
好了,根据经验,一旦说人家是“五盲”--不懂语文,不懂电路,不懂哲学,不懂数学。。。意思就是默认了。

之所以追问这个问题,是因为看佛朗哥这么厉害的人物会用“奇怪”的定义,感到不可思议,憋闷了一阵子,现在好了,心情释然。

谁需要看GBW的“正规”定义,我可以举出20本左右美国大学教材,看到你想吐为止,但较真没意思,罢了。

讨论到此为止

修改:上面的[。。。=不懂逻辑学],   看了评论才知道的。

这不是自知之明问题,而是给人方便,自己方便。。。倘若刨根问底追究下去,你就会一口一句:五盲。。。你粉丝要恼了,哈哈。。。

HWM
还挺有自知之明....。其实,两个就够了,所以我说“这并不是争论,因为逻辑太简单了”。建议下次学点基本的逻辑再来玩吧....

网友A:
不得不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又发现LZ撒谎的证据了,就是上面说的第三本书(即6楼最后一个图):

此图来自ADI的OP应用手册,/OP AMP Applications handbook/,第69页!
此图下面有个fig1-60,以及后面的fig1-62更是直接给出增益带宽积表达式!
从这些◆折线近似◆图,可以明显看出来,人家增益用的是直流增益,而非实际值!

LZ说3本书有两本是用他说的定义,看来得改了,是3本中有0本是用他说的定义!

HWM
既然发现“撒谎”,那就把“证据”帖出来,看看怎么撒谎了。此外,那白纸黑字说的定义,怎么就不算定义了呢???

网友A:
把LZ这两个证据否定后,原来说LZ用的定义是罕见的,现在有100%把握说不是罕见而是错误的!LZ几个相关帖子一直在证明它不是常数,就是自我否定的过程。

楼主:
关于第三本书中的定义,我曾在另一帖中给了个图和相关式子,见下图:

这应该是非常清楚地表达了相关意思。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951066-1-1.html

网友A:
鸭子死了,嘴还硬!!!这里讨论GBW定义,定义都搞错了,还去扯GB!
关于GB和GBW,本版已故版主921在8年前就详细完整阐述过了,有仿真,有理论,相互验证!
你也去学学人家,让人尊重,不要让人鄙视你。

网友A:
还扯逻辑,那就扯点简单的不能在简单的:
因为Ao*f3dB=C
又当f≥0.1*f3dB时,Af≠Ao
所以Af*f3dB≠C
所以GBW不是常数!

结论:定义搞错,推出来一堆自己都看不下去的,面目全非的结果,不足为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鸭子死了,嘴还硬!!!这里讨论GBW定义,定义都搞错了,还去扯GB!
关于GB和GBW,本版已故版主921在8年前 ...

三本书放在那里,其中都给出了相应的定义

我曾说过,不会参与任何无意义的争论。这里只是给出关于GBW(或GBP)的几种权威的说法(开环下几种说法几乎近似一致)。

至于,对于那些文字(或图)理解与否,那已经不是技术问题了。此外,明摆着的东西却可以颠倒黑白,那就是人品的问题了。

楼主:
最后,还是那句:

如果文字理解能力差,而图又看不懂,那就请到解决相关问题的地方去。这里解决不了这种问题,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本书放在那里,其中都给出了相应的定义。

我曾说过,不会参与任何无意义的争论。这里只是给出关于GBW ...

谈到3本书,老是用"经典,权威"等字眼,言下之意就是其定义可靠,那么这3本书是怎么定义的?
第一本,权威指南这本,人家用的是"开环增益",一般谈到某一运放如741,说他开环增益是100dB时,指的是低频直流增益!!!
第二本,佛朗格的<基于运算放大器。。。>,公式6.5和6.7直接给出表达式GBW=ft=a0*f3dB,a0是直流增益,书中白纸黑字说明了。
第三本,op应用手册,书中两个图都用的是直流增益,幅频图用的是折线近似。

这3本书,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到,白纸黑字,不容耍赖,楼主现在倒打一耙,说我颠倒黑白,真是掩耳盗铃!典型的学术LM!

楼主:
为了让大家更全面地了解第二本书中的相关内容(第一本书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下面给出相关段落的全部内容:

大家仔细看看公式6.5

楼主:
注意其中的

一)ft的定义——“单位增益频率”

二)GBP(GBW)定义——|a(jf)|f

三)最后,关于a0、fb和ft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