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飞思卡尔MKL05系列芯片复位问题

楼主(2015-05-23):
您好,
    我在用MKL05Z32VLC4时出现一个问题找了很久没找到原因,想向您请教一下:
    给该芯片上电时,复位引脚(31脚)的电压才1.5V左右(供电3V),以至用SWD调试时找不到该器件,按我理解该引脚复位后应该是3V。请问这是哪影响到它了呢?望回复,万分感谢。

楼主:
附相关原理图

网友A:
您那复位电路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那复位电路有问题吧

有啥问题?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啥问题?请指教

从原理图上没看出大的问题,你去掉复位电路中的二极管看看

网友C:
从原理图上没看出大的问题,把二极管换成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原理图上没看出大的问题,把二极管换成电容试试。

去掉二极管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去掉二极管没有任何变化。

有加电容试吗?

网友D:
把复位的二极管和电容都去了再试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啥问题?请指教

把二极管和电容都去了试试
或者焊接有问题,连到别地去了

网友B: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