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连续的瞬间压力值电压信号数据采集

楼主(2015-05-23):
目前我有一个PLC系统,需要用到现场的一瞬间的压力值,压力值在4000N左右,设备的工作周期为800ms(也就是每800ms采集一次瞬间压力值,),瞬间压力采集时间为工作周期内的6ms。现在自己想的是做一基于单片机的数据采集系统,采集处理压力传感器经过调理电路出来的瞬间电压值,然后和PLC进行通讯,把数据交由PLC使用,不知方案是否可行,求支招,有或者又没有更好的方法,求二姨家的大神支招!:$

楼主:
处理后的电压值为0到10伏。

楼主:
调理电路中采集频率为60HZ!!

网友A:
不知楼主用什么系列的PLC,这个可以直接选用AD模块搞定的,三菱用FROM TO PID  等指令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用什么系列的PLC,这个可以直接选用AD模块搞定的,三菱用FROM TO PID  等指令就可以搞定 ...

欧姆龙的PLC,不行呀,瞬间电压的时间太短了,只有0.2ms左右,数据采集卡采集看了看,已经像脉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用什么系列的PLC,这个可以直接选用AD模块搞定的,三菱用FROM TO PID  等指令就可以搞定 ...

而且PLC都是10ms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用什么系列的PLC,这个可以直接选用AD模块搞定的,三菱用FROM TO PID  等指令就可以搞定 ...

要取到那个最大的压力电压值,8V左右,只有0.2ms的时间!

网友B:
用高端PLC啊;
PLC也分很多版本的

网友A:
这个我也无能为力了,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C:
你是要做采样还是啥?

网友D:
你需要一个峰值保留电路,然后用ADC转换。接着在800ms之内释放电,等待下一次峰值到来。

网友E:
我觉得楼主方案可行啊,定义好通信规则。

网友F:
压力传感器的延迟时间最快好象是3ms,你怎么采集0.3ms值啊,麻烦有0.3ms压力传感器的,给我一个啊

网友G:
这个事PLC干不了,楼主可以自己开发一个板子,采集后用ModBus传给PLC使用,你板子做ModBus主,PLC做从这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