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对于浮点数的处理

楼主(2015-05-23):
我在程序内有如下计算,希望得到的是浮点数结果;
float vol;
vol = (float)(((mta & 0xffff0000)>>16) * 33 *100 /40960);
可我通过KEIL的WATCH查看变量vol为什么得出来的结果仍然是整型数据咧???

网友A:
光在前面加(float)没有用,因为里面计算的时候已经转成整型了。
计算式里的数值也要用float类型的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在前面加(float)没有用,因为里面计算的时候已经转成整型了。
计算式里的数值也要用float类型的值 ...

什么意思?没搞懂

网友C:
vol = (float)(((mta & 0xffff0000)>>16) * 33 *100 /40960.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ol = (float)(((mta & 0xffff0000)>>16) * 33 *100 /40960.0);

这个说的是啥意思呀,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说的是啥意思呀,可以解释下吗??

书上这么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没搞懂

比如(float)13/5,和13.0/5.0
试一下计算结果,就知道了。
前者虽然你加了float,但在计算13/5的时候就已经将小数点后面的数四舍五入了。

网友E:
这个计算的过程全部是以整形数计算的,其中如果有除不尽的情况,或者出现小数的时候都会变成整数,最后将结果强制转换为float型,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至于 为什么会从调试窗口看到的是整形,你可以让它以浮点显示就好了

网友F:
第一项转换一下,后面就没有问题了
float vol;
vol = (mta & 0xffff0000)>>16;
vol = vol * 33 *100 /40960;

网友G:
单精度5.0f这样写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