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FGH60N60SMD直接替代FGH60N60SFD?

楼主(2015-05-23):
本人的IGBT电路,负载为一直流线圈,电流3A左右,FGH60N60SFD工作正常,即使用FGH40N60SFD也正常工作,但是FGH60N60SMD上去就损坏,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头都大了!

网友A:
后者最大功耗小一半,但你功耗并不大!?有可能买到水货了,哈哈.坏一个有偶然性,建议再试一个,然后找供应商.

楼主:
谢谢二楼,数据手册是有的。坏了几片了!:'(,我就是想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驱动电路有差异吗?

搜索
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