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急求帮助:IR2104驱动电机,NMOS被烧坏!

楼主(2015-05-23):
我用了一个IR2104的驱动电路,电机是12V的,上电后,转了一会,NMOS就烧坏了,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你用贴片的MOS,功率肯定不够啊;
另外MOS的耐压多少啊?
估计耐压也不够吧;

续流管,用4148,还有自举电路的也用4148,选个快恢复管吧;

MOS输入串的电阻,33有点大了;

有条件的话,MOS的GS加个下拉电阻;

自举电路的电容,可以再并个小电容;
……

楼主:
大虾,栅极不是没有电流要求吗,我上次看到有用10K的,不知道怎么分析比较好?
另外,自举电路的电容并个小电容,是不是电容会增大,这个电容选多少合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贴片的MOS,功率肯定不够啊;
另外MOS的耐压多少啊?
估计耐压也不够吧;

大虾,栅极不是没有电流要求吗,我上次看到有用10K的,不知道怎么分析比较好?
另外,自举电路的电容并个小电容,是不是电容会增大,这个电容选多少合适?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虾,栅极不是没有电流要求吗,我上次看到有用10K的,不知道怎么分析比较好?
另外,自举电路的电容并 ...

低压的话,不并也没关系;
要并的话,并个104的;

估计你的MOS管,耐压还有功率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的话,不并也没关系;
要并的话,并个104的;

单从图纸上来看的话,有什么欠缺或风险,我的系统只有一个12V电源,有朋友建议把电机电源和系统电源分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从图纸上来看的话,有什么欠缺或风险,我的系统只有一个12V电源,有朋友建议把电机电源和系统电源分开 ...

分开还会烧MOS,不能解决问题;

只能提高MOS的功率;

网友B:
骚分很多种, 单边骚, 还是贯通骚.
单边骚可能是功率不够
贯通骚看看2104的配置是不是有问题, 或是nmos的质量

网友C(2015-07-18):
12v要接上0.1uf的电容防止瞬间12v拉低到2104的最低电压nmos的g要接一个100k

网友D(2018-04-09):
哇 这就很蒙啊  大佬们的说法都不同

网友E:
自举电容哪么大? 1uF. 换个 104 试下。因为电容太大,以至没法充电到需要的驱动电压,很可能是这个电压上不去,导至MOS驱动不足,可以测量下G极的波形。

网友E:
查看了下MOS的手册,体二极管极限电流为 2.5A, 如果你的工作电流大于此值,建议换续流二极管。电压低,找个消特基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