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运放之输入失调电压

楼主:
一直徘徊于运放之外而不得入,换了无数教材,终于看懂了那么一点点

      定义: 在运放开环使用时, 加载在两个输入端之间的直流电压使得放大器直流输出电压为 0。 也可定义为当运放接成跟随器且正输入端接地时,输出存在的非 0 电压。

      优劣范围: 1µV 以下,属于极优秀的。 100µV 以下的属于较好的。最大的有几十mV。

楼主(2015-05-24):
      理解: 任何一个放大器,无论开环连接或者反馈连接,当两个输入端都接地时, 理论上输出应该为 0,但运放内部两输入支路无法做到完全平衡,导致输出永远不会是 0。 此时保持放大器负输入端不变,而在正输入端施加一个可调的直流电压,调节它直到输出直流电压变为 0V,此时正输入端施加的电压的负值即为输入失调电压,用 VOS 表示。 但是,多数情况下,输入失调电压不分正负, 生产厂家会以绝对值表示。

楼主:
      任何一个实际运放都可理解为正端内部串联了一个 VOS,然后进入一个理想运放,如图 2-1 所示。如左图,正端引入一个-VOS,则输出为 0,符合标准定义。如右图,跟随器正端接地,实际输出即为 VOS,也符合标准定义。

楼主:
      后果:当一个放大器被设计成 AF倍闭环电压增益(同相输入放大增益,也称噪声增益) 时,如果放大器的失调电压为 VOS,则放大电路 0 输入时,输出存在一个等于 AF*VOS的直流电平,此输出被称为输出失调电压。 闭环增益越大,则输出失调电压也越大。

楼主:
      对策:如果被测信号包含直流量且你关心这个直流量,就必须选择 VOS远小于被测直流量的放大器,或者通过运放的调零措施消除这个影响。如果你仅关心被测信号中的交变成分,你可以在输入端和输出端增加交流耦合电路,将其消除。

楼主:
      调零方法:有些运放有两个调零端,按照数据手册提供的方法接电位器调零即可。对没有调零端的运放,可采用外部的输出调零或者输入调零,有标准电路可以参考。

网友A:
任何一个放大器,无论开环连接或者反馈连接,当两个输入端都接地时, 理论上输出应该为 0,但运放内部两输入支路无法做到完全平衡,导致输出永远不会是 0。

网友A:
保持放大器负输入端不变,而在正输入端施加一个可调的直流电压,调节它直到输出直流电压变为 0V,此时正输入端施加的电压的负值即为输入失调电压,用 VOS 表示。

网友A:
任何一个实际运放都可理解为正端内部串联了一个 VOS,然后进入一个理想运放。

网友A:
当一个放大器被设计成 AF倍闭环电压增益(同相输入放大增益,也称噪声增益) 时,如果放大器的失调电压为 VOS,则放大电路 0 输入时,输出存在一个等于 AF*VOS的直流电平,此输出被称为输出失调电压。 闭环增益越大,则输出失调电压也越大。

这个问题是需要多注意的。

网友B:
跟随器正端接地,实际输出即为 VOS,也符合标准定义。

网友C(2016-07-29):
支持楼主所说。
有个说法,Vos不是固定值,运放的参数好多不固定,在调整时只能按照厂家提供的典型值,如果不这样,将如何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