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为什么光耦的输出会烧芯片?还有什么能检测电压变化的...

楼主(2015-05-24):
  如图
            VCC1 = 5v
            VCC2 = 3.3v
            GND1和GND2不共地
            R1 = R2 =10k
            R3 = 1k
            中间是个光耦,起隔离作用
            stm32f0设置为上拉输入,其他没做任何设置
当input VCC1 = 0v时,output是3.3v
   input VCC1 = 5v时,光耦导通,output理论上会被拉低
   那么stm32f0检测到电平变化,从而得知input VCC1这时候是5v

但是,实际情况中,开关几次后,芯片就被烧了,连调试connect都不行了
最开始是没有R3的,output直接接PA1,烧了几次以后,加了R3,但还是烧
觉得很困惑,有R2在,电流大不到哪里去啊,而且光耦的标准用法也是这样的
引脚配置为up和nopull都试过了,难道stm32f0这么脆弱

后来把R2 R3去掉,PA1设置为上拉,倒是不烧芯片了,但是我PA1/PA2/PA3都是这个电路,检测三路input,发现会互相影响,只有一路input的时候,三路output会全高或者全低,PA1和PA2影响最为显著,PA3有些滞后,R2依旧不加,把R3再给加上,还是如此

请问如果不用光耦,还有别的什么简易的方法可以实现检测三路input,VCC1从0到5v,stm32引脚变高低电平吗?input和output是不共地的。

网友A:
R2,R3 是需要的,STM32 不管哪一款芯片, 肯定不会这么烂。你可以对 VCC1 单独上下电(或者给光藕信号)试验单独验证。
因为问题在多次上电出现,怀疑你的供电系统问题。可以用示波器检查一下上电的电源波动情况

网友B:
从你上面的图看设计没啥问题;
从可靠性角度来讲,IO输入加RC滤波和施密特触发器会更好;

为啥不稳定?
1、可能电源有问题;
2、PCB画的不好;
3、地没处理好;

网友C:
肯定是VCC2 电源的问题

楼主:
谢谢答复
刚才把stm32去掉,发现板子确实不稳定
PA2和PA3,即使什么都没接,就是个孤零零的引脚,电压也会不停的跳变,从三四百mv到1.几v,有时会有时不会,总电源部分倒是稳定
那么如何改进比较有效呢?我只是单纯的把引脚引出来而已
或者有可能这批板子的工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R3 是需要的,STM32 不管哪一款芯片, 肯定不会这么烂。你可以对 VCC1 单独上下电(或者给光藕信号)试 ...

去掉了stm32,发现板子确实不太稳定,而且无规律可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VCC2 电源的问题

vcc2是个dc-dc,此外还给蓝牙模块供电,有加过流保护

网友A:
找问题是极其考验人的智力,基本功和分析问题能力的事情。
也没有好的办法教你
采用和创造好的工具,定个清晰的思路,逐个排除问题原因,并做好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问题是极其考验人的智力,基本功和分析问题能力的事情。
也没有好的办法教你
采用和创造好的工具,定个清 ...

谢谢,七八年没碰硬件了,收获良多
接下来如果**这个方案,可能需要去改变布局,提高稳定性了
但若有别的方案,也可考虑,下面这个帖子如果哪位有好建议也请指教,谢谢
https://bbs.21ic.com/icview-950912-1-1.html

网友D:
加个对地电阻?

网友E:
查查电路板,把光偶取消,留下r2,r3, 应该还会烧(猜测)

网友F:
我被搞得蒙圈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G:
电路上看没有什么问题啊,接上电流表看看。

网友H:
这个电路没啥问题,找其他问题吧
电路中的R1、R2电阻阻值过大,特别是R1,换成1K即可,10K的电阻在5V电源的情况下扣除光耦导通电压,只有0.3mA的电流,PC817估计导通不了,无**确检测啊

网友I:
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光耦的输入有问题,光耦实际输入边是个LED,所以不能用你这个接法的...
呵呵,看错了,原来VCC1就是输入?那应该差不多能用,如果输入串的电阻小一点保证光耦输入LED电流>5mA,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网友J:
可以肯定的是,芯片决不会是因这个电路烧的,绝对不会!检查电源和实际电路,你接错线的可能倒是很大。

网友K:
用TPL425,pc817为线性不适合你的应用。且R1选470---1K

网友L:
确实不至于烧掉芯片,楼主建议你自己另外搭一个小电路进行测试!个人认为你的PCB和VCC2有问题,请另外找一个稳定的电源测试,如果确定问题在电路和电源就是想办法提高这两块的稳定性问题了,而不是……

网友M:
单片机的地和光耦输出的地是否连在一起。估计是地的问题、

网友N:
问题应该不在LZ描述的电路上。
STM32的 电源(正、负极)是什么?
R3 理论上(一般情况)是可以不要的。

网友O:
从理论上想法是对的,思路也是非常准确。可惜电路设计有问题,光耦这种接法,会造成3.4脚闭合之前瞬间的电流烧坏外围电路。你可以用其他电路代替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