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问有什么检测外部电压变化的好办法吗

楼主(2015-05-24):
如图,VCC1会从0v跳变到5v,频率非常低,希望smt32f0的PA1能检测到这个变化
曾考虑过采用光耦,但实际使用中出了问题,而且三路PA1/PA2/PA3互相干扰
https://bbs.21ic.com/icview-950908-1-1.html

input和output是完全不共地的
请问还有别的什么方法好用吗?谢谢

网友A:
用比较器如何?反正你只是采集有无电压变化(高低)?

网友B:
不差钱,可以用继电器

网友C:
不共地显然还是用光耦好,只是需要VCC1具有足够的驱动能力,“相互干扰”只要你电路没问题就不应该发生。楼主提供的信息还太少,不足以详细分析。

网友D:
看了楼主另外一个帖子,光耦烧芯片是不可能的,在你自己系统电源上找问题,还可能是你计算机的开关电源漏电,串到编程器上来烧的,自己用试电笔和万用表测USB外壳对大地电压就知道了。那个帖子的方法是正确的,串联那个电阻根本就没有必要加。

另外一个帖子明显说明——你的硬件设计有问题,那个帖子的问题你不解决,选任何方案都无**常工作,请楼主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楼主另外一个帖子,光耦烧芯片是不可能的,在你自己系统电源上找问题,还可能是你计算机的开关电源漏电 ...

是的,确定跟主芯片无关,跟光耦也无关
我若VCC1不上电,只给VCC2供电,直接就是手机充电器的5v输入(换了几个,都是正规品牌的充电头),然后dc-dc转3.3v,主芯片不接
pa1按图示接法,pa2/pa3就是孤零零的闲置着,也能测到有电压,1v左右,然后慢慢往下降,有时会跳变,所以再想这块板子是否哪里有问题,干扰这么大,电源部分若正常,那么难道是板子确实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D:
手机充电器,就是正规品牌,隔离都做得不好,你去买个工业级的5V开关电源模块看看要多少钱,再比比手机充电器多少钱就知道了。你换成个电脑的USB供电看看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确定跟主芯片无关,跟光耦也无关
我若VCC1不上电,只给VCC2供电,直接就是手机充电器的5v输入(换 ...

光耦输入端的电流自己重新核算下,光耦一般要2mA以上的电流才能导通,你R1电阻太大,减小到470欧姆~1K即可
另就像楼上所说,光耦电路没问题,检查下其他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确定跟主芯片无关,跟光耦也无关
我若VCC1不上电,只给VCC2供电,直接就是手机充电器的5v输入(换 ...

应该是你的测试方法或电源有问题,先单独测试电源对大地是否存在电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确定跟主芯片无关,跟光耦也无关
我若VCC1不上电,只给VCC2供电,直接就是手机充电器的5v输入(换 ...

用电池好了……稳定

网友G:
接一个10K电阻到PA1端,采用PA1线中断上升沿触发不就行了嘛!

网友H:
R1太大,仔细看下光耦的手册,光耦正常工作的电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