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安装程序

楼主(2015-05-24):
安装飞思卡尔128芯片下载器蓝宙01型BDM驱动程序总是失败。安装该软件时出现问题
安装USBDM CDC Interface
这个INF中的服务段落无效

网友A:
楼主把杀毒软件,防火墙都关了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杀毒软件,防火墙都关了试试吧

我把杀毒软件关了,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B:
楼主你用的什么系统呢,win7还是win8呢?

网友C:
我估计在xp下安装不会遇到这些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杀毒软件关了,还是同样的问题

这个感觉好奇怪啊,能不能换个版本呢

网友D: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网友E:
你上mbed网站,下载他的那个CMSIS里面的cdc的驱动试试
或者st最新的驱动,也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