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单极点增益过零分贝点频率和GBW的差异...

楼主(2015-05-24):
先前,受某帖子的“启发”,发了个跟随器测GBW中-3db的“由来”。其实,就是开环增益基本跌落到了0db左右。

现在,该从GBW(增益带宽积)本身反观单极点放大器(运放)在一般情况下(开环或闭环)是如何“穿越”0db线的。

楼主:
先给个“无损”推导,见下图:

楼主:
这里,是严格按照GBW的定义给出的严格推导,前提是单极点。

楼主:
按此,令增益为0db,得相应的频率点,见下面式子:

楼主:
显见,当开环时(F=0),0db处的频率较好地近似GBW。而当脱离开环(F≠0)趋于单位增益的跟随器时(F=1),增益过0db处的频率将逐渐远离GBW,最终变得面目全非。

楼主:
附加说明的是,由上面所给的式子,只有在频率不太低的前提下,增益和相应点的频率之积才是近似地为一定值。对于开环增益(F=0),其对频率的下限要求最低。

楼主:
至此,关于GBW,从两个方向给出了基本的分析。从中也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关系。

网友A(2016-03-12):
引用 楼主:
附加说明的是,由上面所给的式子,只有在频率不太低的前提下,增益和相应点的频率之积才是近似地为一定值。 ...

1)当F>(A0-1)/A0,Aclose<1一直成立,根本算不出Aclose=1的频率,所以当闭环增益趋于单位增益的跟随器时(F=1),整个频域上的增益都小于0dB。2)F=0,Aclose=1,w约=A0/τ;F趋于1,GBW约=A0/τ,当频率大于开环0dB处的频率时,由于会遇到未知的零极点,所以闭环的幅频曲线最终会变得面目全非,也就不能再用GBW公式了。
没有明白为什么频率很低的时候,GBW不是常数?还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