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大伙有谁用过段码LCD的?这玩意如何测试?

楼主(2015-05-24):
手头上一个不知名的段码式LCD,看模样是6位8段(即6个8)式液晶,现在通过初步测试已经分别测试出了4个COM脚和12个SEG脚,现在想测试它的工作电压和偏压模式,请问怎么测?我现在的测试方法是其他脚悬空,选一COM脚和一SEG脚,给这两个脚加上5V电压(短时间,3-5S,不然担心损坏液晶),发现某段点亮了,但是通电时间久了之后对比度逐渐下降,最后消失。再给这两个脚通3.3V,同样段也亮了,但是也是慢慢消失(消失时间比5.0V供电下明显要短),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到底该如何测试出它的工作电压和偏置电压呢?

楼主:
现在不敢在COM和SEG脚之间接更高的电压了,怕损害了LCD,毕竟只有一块。
段码LCD的工作电压是指SEG和COM段之间的能加载的最大电压吗?

网友A:
液晶的驱动是交流的,也就是需要变换正负极,加直流时间长了会坏。如果不知道,用专门的驱动芯片吧

网友B:
没有手册吗?

网友C:
用一段数十厘米长的普通绝缘导线,在通电的220V工频电源线外面上绕几圈,然后用该导线的金属端去碰触LCD的段位接脚,公共端用手捏住。LCD具有很高的内阻,一点点电场感应足以驱动,这是本法的原理。

网友D:
呵呵,液晶长时间通直流电,会分解损坏滴。有时候里面的走线可以看到。看不到的就用春阳的方法自己试吧。PS:反正你最后都得开模,自己做一块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段数十厘米长的普通绝缘导线,在通电的220V工频电源线外面上绕几圈,然后用该导线的金属端去碰触LCD的 ...

某段已经可以点亮了,现在是要测出它的具体偏置电压来,你这种方法没法测出电压具体值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的驱动是交流的,也就是需要变换正负极,加直流时间长了会坏。如果不知道,用专门的驱动芯片吧 ...

我当然知道是交流驱动的
问题是大家都说加直流时间长了会坏
却没有人知道到底多长时间算长?1秒算不算长?10秒呢?
我本来就是想实际测试一下的,在COM和SEG之间通个几秒的直流然后断掉
只要对应的段有显示,我就知道偏置电压大概是多少了
但是实际的现象却没那么简单,直流电压加上去,某段是点亮了,但是对比度慢慢下降,几秒后段就灭了那这个现象到底算是点亮了呢还是没点亮?
这其中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又该如何去解决
发这个贴主要是想跟大家探讨下原因和解决方法

网友E:
你要知道这么多干吗呢,直接找一个4COM的LCD驱动器,接上就可以了,最多调整一下软件。
至于电压,差一点也不影响的,差多了对比度有影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某段已经可以点亮了,现在是要测出它的具体偏置电压来,你这种方法没法测出电压具体值来 ...

除非问生产厂家,测不出来的,死心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不敢在COM和SEG脚之间接更高的电压了,怕损害了LCD,毕竟只有一块。
段码LCD的工作电压是指SEG和COM段 ...

写个程序一个一个测试一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知道这么多干吗呢,直接找一个4COM的LCD驱动器,接上就可以了,最多调整一下软件。
至于电压,差一点也 ...

喷了,我要知道这么多干吗?
实在理解不了你的逻辑
出了问题难道不应该找出原因避免以后再遇到无法解决吗?
这玩意不出问题好说
出了问题真没法下手
另外我手头也没有LCD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非问生产厂家,测不出来的,死心吧……

拿给我的伙计一口咬定是3V,1/3BIAS的
问题是我用MCU IO口输出驱动SEG-COM的信号2.2V高,0.6V低都没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写个程序一个一个测试一遍就知道了

理解不了你的意思
测试SEG和COM之间能承受的最大压差还能用软件来测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喷了,我要知道这么多干吗?
实在理解不了你的逻辑
出了问题难道不应该找出原因避免以后再遇到无法解决吗 ...

你牛!你搞LCD设计吗?
厂家也是需要接一个驱动器,或者模拟的波形,来测试LCD的性能的。
最终看光学性能,业余下,眼睛看看就可以了。
有这时间,不如多学一些其它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某段已经可以点亮了,现在是要测出它的具体偏置电压来,你这种方法没法测出电压具体值来 ...

根据段的尺寸随便找一个类似的屏的手册看看便知。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写个程序一个一个测试一遍就知道了

没有仔细看内容

4COM口的LCD一般都是1/3偏压的,电压一般3.3V,3V,5V居多,3.3V和3V基本通用

网友H:
4COM 基本都是3V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仔细看内容

4COM口的LCD一般都是1/3偏压的,电压一般3.3V,3V,5V居多,3.3V和3V基本通用 ...

3V 1/3偏压的话就是液晶翻转的阈值电压是1V吧,高于此电压液晶翻转显示,低于此电压液晶不翻转不显示
实际我的翻转电压在2.3V左右,不翻转电压时0.6V,完全符合要求。怎么可能一点显示都没有?至少鬼影也要出来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3V 1/3偏压的话就是液晶翻转的阈值电压是1V吧,高于此电压液晶翻转显示,低于此电压液晶不翻转不显示
实 ...

随便找个LCD屏,接个3V的交流电进去,肯定会显示的

网友I(2018-03-28):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方法测出seg和com的呢?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