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你眼中的开关电源安全规范的含义

楼主(2015-05-24):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得保证供电正常

网友B:
市面上大部分电源模块都符合安规标准

网友C:
规其实就是产品认证中对产品安全的要求。安规其实是中国人自己的产物,国外一般会叫成regulatory。

网友C:
在国内,安规行业最为有名的网站正是叫安规网,该网站包罗了安规的大部分产品认证范围与方向,如UL认证、CE认证、CCC认证、CSA认证等,是国内最为有名的一家非盈利性安规技术讨论网站,网址为:www.angui.org,其创始人为fasten。该站是国内最为专业,最具人气的安规门户网站。    安规其实分为很多部分,如产品相对于人的安全要求,产品相对于环境的安全要求,有的可能包含两大部分的安全要求。安规包含了美系和IEC系两大产品认证方向。美系以UL和CSA为代表,IEC系以CB为总方向,最有名的又数欧盟的CE认证最具影响力。

网友C:
安规基础知识    UL与 VDE的安全标准有本质上的差异,UL规格比较集中在防止失火的危险,而 VDE规格则比较关于操作人员的安全,对于电源供给器而言,VDE乃是最严厉的电气安全标准.     下面的安全件均需要有VDE and UL证书(如果到美国的机型还外加CUL证书):    1. 变压器(骨架、绝缘胶带、聚酯绝缘胶带)    2. 滤波器(骨架、绝缘胶带、聚酯绝缘胶带)     3. 光耦   4. Y电容   5. X电容   6. PCB材质(并包括制板黄卡)    7. 可燃性塑胶材质(包括前面板、电源板支撑胶柱、电源板绝缘PVC、保险管座、电源线插座VH-3等)     8. 保险管   9. 热缩套管   10.大容量的电解电容.   11.各类线材    空间距离(Creepage distance) / 电器间隙:    在两个导电组件之间或是导电组件与物体界面之间经由空气分离测得最短直线距离;     沿面距离(clearance) / 爬电距离:沿绝缘表面测得两个导电组件之间或是导电组件与物体界面之间的最短距离.     抗电强度:又叫电介质强度测试, 英文为hipot test, 大概是最多人知道的和经常执行的生产线安全测试。实际上,表明它的重要性是每个标准的一部分。 hipot 测试是确定电子绝缘材料足以抵抗瞬间高电压的一个非破坏性的测试。 这是适用于所有设备为保证绝缘材料是足够的的一个高压测试。 进行hipot 测试的其它原因是, 它可以查出可能的瑕疵譬如在制造过程期间造成的漏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不够。

网友C:
测试方法就是在交流输入线之间或交流输入与机壳之间将零电压增加到3000V交流或4200V直流时,不击穿或拉电弧就合格。     温度:  安全标准对电子电器的要求很严,并要求材料有阻燃性,开关电源的内部温升不应超过65℃,比如环境温度是25℃,电源元器件的温度应小于90℃。但一般来说,不管是UL或CE认证的测试中,都是按照元器件(特别是安全器件)的安全证书所标识的耐温限值为标准。 安规测试中表示温度单位为K(热力学温标又称开尔文温标,或称绝对温标,它规定分子运动停止时的温度为绝对零度,记符号为K。),它是减去室温的才得出的结果

网友C:
接地测试:  亦称接地连续性测试, 接地测试必须对所有一类产品(Class I)进行。测试的目的是保证产品上的所有在单一绝缘失效的情形下会变成带电体,并且可以被使用者接触到的导电性部件被可靠连接到电源输入的接地点。 换句话说, 一个接地测试使用大电流的低电压源加到接地回路来核实接地路径的完整性。   通过测量连接在保护接地连接端子或接地触点和零件之间的阻抗来判断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阻抗不超出产品安全标准确定的某个值则认为是符合要求的。 一定要记住, 从结构和设计观点来看, 用做保护接地的导体不应该包含任何的开关或保险丝。

网友C:
对于漏电流测量(leakage current measurement) :  UL与 CSA标准规格中需要所有露出的固定金属组件必须予以接到大地端,而且经由连接至地端的 1500Ω电阻器来测量漏电流; VDE标准规格则规定在 1.06倍额定电压下, 由 1500Ω电阻器与 150nF电容器并联来测量漏电流.     通过隔离变压器在电源的火线或零线与易触及的金属之间串接电流表,开关电源的漏电流在260V交流输入下不应超过3.5mA。

网友C:
对于绝缘电阻( insulation resistance) ; 在 VDE标准规格中,输入端与 SELV输出电路之间需要有 7.0MΩ的最小电阻值,而输入端与较容易受变动的金属组件之间,则需要有 2.0MΩ的最小电阻值,而其外施电压则为 1分钟 500Vac.    SELV:安全特低电压电路(safety extra-low voltage circuit)其定义为具有适当保护设计之次级电路,即在任意两个可能碰触组件之间或人体可能碰触到任意组件和产品的接地保护端子之间电压不会超过 42.4Vacpeak或 60Vdc的次级电路;    ELV:特低电压电路(extra-low voltage circuit)其定义为在导体与导体之间或导体对地之间的交流电压峰值不超过 42.4Vac或直流电压不超过 60Vdc的次级电路;     危险电压(hazardous voltage):交流峰值超过 42.4Vac或直流超过 60Vdc的电压.

网友C:
对于PCB    1. 正常状态下,若某点可得功率超过15W或工作电压超过50V,则阻燃等级需V-1以上;若某点在工作电压超过400V的情况下可得功率超过15W,则阻燃等级需V-0,且厂家需要有射出过程的认证(UL6500标准);     正常状态下,若某点在工作电压超过50V,小于等于400V时,可得功率超过15W,则阻燃等级需V-1以上;若某点在工作电压超过400V的情况下可得功率超过15W,则阻燃等级需V-0(EN60065标准)。    2.保险丝额定值需标注在保险丝座旁边,格式例如“T315mA L125V”    3.板子上的变压器和滤波器,应贴有标注厂家名称(或商标)和型号的标签

网友C:
4.电路图中安全器件旁边要加上 标志     5.对于class I产品,初次级间用一个Y2电容即可;对于class II产品,要用两个Y2电容串连或一个Y1电容     6.a.初次级间绝缘要为加强绝缘,与周围外壳间距离亦要达到加强绝缘的要求;L,N之间,保险丝两脚位间要有基本绝缘。具体数值需根据工作电压来定.(UL6500标准);     对于EN60065标准,大体与UL6500标准一样,不过由于电压一般为230V左右,因此对于加强绝缘一般要求为6mm的距离,对于基本绝缘一般为3mm。具体数值仍然要根据工作电压来确定(EN60065标准)。

网友C:
电源板上初次级间的距离在设计时需考虑到最少要有6mm的安全距离    b.对低压区的所有线材加以固定,以保证其距离高压电路(包括元件及布线)的爬电距离及电气空隙必须保证大于6mm , 例如:我司机型中给解码板供电的排线就属于基本绝缘线体,因此其与电源板上的初级区域的安全距离必须保证在外加2N的力施加在此排线上时,能有最少6mm的距离。同样,在属于低压区域的所有器件在施加2N的外力时能使其与高压区域的安全距离在最少6mm。     c.对于需要绝缘垫片(PVC)的机型,其绝缘垫片的位置须保证高压区电路(包括元件、布线及电源线尾部基本绝缘段)至上盖(或底板)的电气间隙大于6mm,例如:在给机壳上盖施加20N的力的情况下,插在电源板上的电源线(及开关电源线)尾端裸露的基本绝缘线体到机壳上盖的最短距离不能小于6mm,如果此最短距离可能会小于6mm,则需加绝缘垫片PVC,并在加贴绝缘垫片PVC的情况下,必须保证此裸露的基本绝缘线体距离到最近的机壳上盖导体(即PVC的边缘)不能小于6mm;    7.保险丝若为listed的,则可随意报备;若为recognized的,则报备前需做测试

网友C:
.UL与 CSA规格也提供可燃性标准,也就是所有 PC板必被 UL认可为 94V-2或是更好的材料,而 VDE规格亦接受这些标准,可燃材料包括面壳,电源板等板卡支撑胶柱,各种固定胶带等。.    附注:防火等级优劣     发泡塑料材料类:HF-1等级较 HF-2优,HF-2等级较 HBF优;    一般材料:5V优于 V-0,V-0优于 V-1,V-1优于 V-2,V-2优于 HB.    对于外壳    主体部分阻燃等级需为V-0,且厂家需有射出过程的认证(UL6500);     外壳阻燃等级的要求一般要根据起火源对外壳距离的多少来确定(EN60065)。    外壳的开孔在设计时应保证时悬挂的外来物在进入通风孔或其他孔洞时不会变成危险带电体,其中EN60065标准中要求用一个直径为4mm、长度为100mm的金属试验针插到孔内来检验是否合格,其中以试验针一端悬空自由地插入,插入深度不超过其长度。

网友C:
在 VDE标准规格中,对于变压器的设计,制造与利用都有较严格的规定,以满足大多数其它国家的安全需求,在 UL标准规格中,要求用在变压器结构中的所有材料,必须有 94V-2或是更好的额定值.     (1).变压器的绝缘( transformer insulation)     变压器的绕组依照需求,必须以绝缘做物理上的分隔,在绕组线上的亮漆,瓷漆或洋漆涂料,以及其它的金属组件,石绵与吸收水分的材料,在此需求的目的之内则不考虑绝缘.     (2).变压器的电介质强度(transformer dielectric strength)     当使用复合层的绝缘厚度时,任何两层之间必须能够承受电介质强度,测试时绝缘层接触在一起且测试电位加于外部表面.

网友C:
(3)变压器的绝缘电阻(transformer insulation resistance)     绝缘用于变压器的结构中必须在绕组之间,以及在绕组与铁心和框架金属板之间,必须有 10MΩ的最小电阻值,并在 1分钟内提供 500Vac电压.     (4).在设计变压器时,请保证变压器的次级绕组与初级管脚、初级绕组与次级管脚的爬电距离须有6mm的安全距离(可以通过增加白色的绝缘胶带Margintape宽度或全部管脚加上套管Tube来实现),并同一极性的绕组间应有两层绝缘胶带Tape。    变压器的标签上需要标上商标(trade mark)或生产商的厂名(manufacturer name)。

网友C:
对于绝缘材料    要保证开关的防触电保护,就必须有可靠的绝缘结构,而绝缘材料的安全性又是保证绝缘结构可靠性的基础,因此,绝缘材料的选用应考虑:     1. 支承、覆盖或包裹带电部分的部件,不得由于受热而危及其安全性,必须选用有足够耐热能力的材料;     2.a.对双重绝缘,其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的厚度应至少为0.4mm。    b.当加强绝缘不承受在正常工作条件和故障条件的温度下可能会导致绝缘材料变形或劣变的任何机械应力时,则该加强绝缘的最小厚度应为0.4mm。     c.电线或电缆中的危险带电导体与可触及零部件之间,或者危险带电零部件与电线或电缆中和可触及导电零部件连接的导体之间的内部导线绝缘,如果是由聚氯乙烯材料制成,则厚度至少应为0.4mm。     d.在DVD中,下列零部件之间应具有双重绝缘:     —— 可触及零部件与电线或电缆中和电网电源导电连接的电线或电缆的导体之间;     —— 电线或电缆中和可触及导电零部件连接的导体和与电网电源导电连接的零部件之间。

楼主:
这么详细

楼主:
都是安规的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于绝缘材料    要保证开关的防触电保护,就必须有可靠的绝缘结构,而绝缘材料的安全性又是保证绝缘结构可 ...

好详细,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