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运放之失调电压漂移

楼主(2015-05-24):
一直徘徊于运放之外而不得入,换了无数教材,终于看懂了那么一点点

      定义: 当温度变化、时间持续、供电电压等自变量变化时, 输入失调电压会发生变化。输入失调电压随自变量变化的比值,称为失调电压漂移。
      因此,有三种漂移量存在:
      1)输入失调电压变化相对于温度变化的比值。是指定温度范围内的平均值,以 µV/°C为单位,用符号 ΔVOS/ΔT 或者 dVOS/dT 表示。
      2)相对于时间的比值,以 µV/MO 为单位,含义是每月变化多少微伏。没有明确的符号,通常用文字表示。 本文暂用 dVOS/dMO 表示。
      3) 相对于电源电压变化的比值,以 µV/V 为单位,含义是调好的放大器,当电源电压发生 1V 变化,会引起失调电压的变化。没有明确的符号,常用文字表示。 此数值在很多放大器数据手册中没有体现。

楼主:
      优劣范围: 0.002µV/°C 到几十 µV/°C。
      理解:
      失调电压漂移量,与数据手册上标注的失调电压(或称之为初始失调电压) 本身有密切关系。 初始失调电压小的,其漂移量也小。从多种放大器手册指标看,有以下规律:
      1) 温度变化 40~500 度可能带来的失调电压变化,等同于初始失调电压。
      2) 10~100 个月带来的失调电压变化, 等同于初始失调电压。
      因此,要衡量失调电压漂移量,最好能和初始失调电压进行对比。我提出了新指标,称之为偏移量等效温度 TOD=VOS/dVOS/dT,它描述温度变化多少度会带来一个新的失调电压。 偏移量等效时间 MOD= VOS/dVOS/dMO,它描述持续多少个月,会带来一个新的失调电压。

楼主:
      比如,两个不同的芯片 AD8675 和 OP177F, VOS 均为 10µV,但是温度漂移量为AD8675 是 0.2µV/°C,而
OP177F 为 0.1µV/°C,则 TOD_AD8675=10µV/0.2µV/°C=50°C,说明50℃即可产生一个新的 10 µV 失调,而
TOD_OP177F=10µV/0.1µV/°C=100°C, 说明 100℃才会产生一个新的 10 µV 失调,后者显然比前者好些。

楼主:
      举例说明,一个失调电压为 100µV 的运放,它的温度漂移为 2µV/°C,时间漂移是5µV/MO,你在某一天用电位器完成了调零。那么就在当天,你用加热器提高运放的工作温度 10°C,就会出现新的 20µV 的失调,提高 50°C,就会出现 100µV 的失调电压,等于你前面的调零完全作废了。
      如果你很善良,不去这么搞温度破坏,这个电路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产生新的失调,大约 20 个月后, 就可能出现 100µV 的失调,你又得再次调零。

楼主:
      后果:很严重。因为它不能被调零端调零,即便调零完成,它还会带来新的失调。在高精度、高稳定性要求的场合,选择漂移系数较小的放大器,比失调电压大小更为重要。
      对策:第一, 就是选择高稳定性,也就是上述漂移系数较小的运放。第二,有些运放具有自归零技术,它能不断地测量失调并在处理信号过程中把当前失调电压减掉。这就可以抑制温度变化、时间流逝、电源电压变化引起的新的失调。这很好。但是这种运放内部都有高频的切换动作,会产生该频率噪声,使用时应该注意。

网友A:
你现在看的什么教材?

网友B:
输入失调电压变化相对于温度变化的比值。是指定温度范围内的平均值,以 µV/°C为单位,用符号 ΔVOS/ΔT 或者 dVOS/dT 表示。

网友B:
  失调电压漂移量,与数据手册上标注的失调电压(或称之为初始失调电压) 本身有密切关系。 初始失调电压小的,其漂移量也小。

网友C:
楼主则个分享非常好的,讲解也详细。

网友D(2016-12-27):
请问楼主,LM293A的输入失调电压随时间变化大吗?我的应用可以保证当信号不为0时,同反相输入端电压相差14mV。请问用LM293A能够可靠比较吗?我不需要考虑精度,只需要判断信号的有无。会不会由于比较器老化失调电压变大,导致14mV信号不能触发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LM293A的输入失调电压随时间变化大吗?我的应用可以保证当信号不为0时,同反相输入端电压相差14m ...

你这个14mv比较小吧,要看你具体的电路设计了。因为很可能一个元件参数的不一样,14mv的差距就有了。暂时还不清楚你的电路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14mv比较小吧,要看你具体的电路设计了。因为很可能一个元件参数的不一样,14mv的差距就有了。暂时 ...

我能保证同反相端压差相差12.8mV,且不会随着电阻变化。请问会不会因为输入失调电压变大而导致不能触发比较器?

网友E:
失调电压的跟温度的影响是有关联的。

网友C:
这个一般跟剔红的电源的稳定性也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能保证同反相端压差相差12.8mV,且不会随着电阻变化。请问会不会因为输入失调电压变大而导致不能触发比 ...

单独比较器的话,只要产生压差,就会输出的。这个放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失调电压的跟温度的影响是有关联的。

全温度范围内4mv。请问跟时间有关吗?就是说老化后失调电压,失调电流会变大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跟剔红的电源的稳定性也有关系的

剔红?啥跟剔红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