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反激驱动供电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5-24):
把图弄大些。
这么模糊,怎么看得清?

网友B:
图太小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图弄大些。
这么模糊,怎么看得清?

VCC

这个清晰点

这个清晰点

楼主:
单管反激驱动电源

单管反激驱动电源

网友B:
VCC不会保持10V

网友A:
前一图,Vcc等于ZD1击穿电压减去Q18发射结压降。如果图中标注18V处确实是18V,那么Vcc不应该是10V。
后一图,好像应该与前一图拼起来才是完整的。那么两图中Vcc应该是同一个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一图,Vcc等于ZD1击穿电压减去Q18发射结压降。如果图中标注18V处确实是18V,那么Vcc不应该是10V。
后一 ...

恩,Q18不是截止的吗

楼主:
恩,您能说下这个电路工作的过程吗

网友B:
控制IC启动工作前电流很小,R122 R137 R147 对C121充电,达到IC的启动电压它就开始工作,由辅助绕组(变压器的5,6脚)提供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IC启动工作前电流很小,R122 R137 R147 对C121充电,达到IC的启动电压它就开始工作,由辅助绕组(变压 ...

ZL+有将近600V,VCC只有1几V,是靠什么稳住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ZL+有将近600V,VCC只有1几V,是靠什么稳住的呢

不是510K电阻3个串联么?这3个电阻提供的电流不到1mA,不够IC用,不需要“稳住”

楼主:
理解了,谢前辈

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Q18不是截止的吗

Q18若是截止,谁来为Vcc供电?

网友C:
这路是没有什么电流的,进来的是直流到电容这里就断了,只有个启动电压,启动了就通路了,电流要流到其它地方了。然后就要靠辅助变压器的感应电流提供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