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代码优化

楼主(2015-05-24):
选用的是C6416DSP,频率是600MHz,将原来在ARM上运行的代码移植到DSP上运行,移植成功,但是速度太慢。整个程序下来需要3925808个时钟,而在ARM上运行就只需要674751个时钟,该怎么优化这个DSP的代码,求大神指教

楼主:
走过 路过 不忘来指点一二

网友A:
搞不定 啊

网友B:
帮顶,大家讨论

网友:
你要考虑一下移植后某些地方要修改,比如以前的运算要改一下

网友C:
可以参照一下这个,优化代码,会有一点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照一下这个,优化代码,会有一点作用的

资料好详细,谢谢啦,待我好好分析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资料好详细,谢谢啦,待我好好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