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多对一的基本通信目前有性价比较高的方法吗

楼主(2015-05-24):
有一个主模块A,两个子模块B和C
B和C一上电就要通知A,我上电了。一下电也要同时告知

之前考虑过用B/C和A之间用有线连接,上电时给个高电平就行了,但遇到了些问题,而且使用起来,带着那些线,确实也麻烦极了,增加了系统复杂度
如果用无线的话,想到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红外发送和接收了,B/C持续向A发射红外信号,但这样就会互相干扰了,而且红外方向性和户外抗干扰性都是个大问题
用2262/2272也考虑过,但同一频段也是会互相干扰的,而且挺臃肿

那么用其他方案,担心会不会太太高大上了,性价比不高,诸位觉得用哪个模块来做这事情合适呢,谢谢

网友A:
这样可以不
上电后b每隔9秒发射一个0.1s的短脉冲。c每隔10s发射一个0.1s短脉冲。
我想作为a来说能识别是谁发的吧

网友B:
不能持续发信号,否则必须提供两路独立的接收通道。如果不需要持续传输数据,用协议突发请求就是,做成双向的,这样容易控制。

网友C:
主机和从机都用 WIFI模块,基本不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