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 cap 09

楼主(2015-05-24):
这款仿真软件,里面有很多库没有,请问怎么建一个新的元器件库    就是该怎么定义一个新的元件参数,比如LM7805   该怎么定义呢,谁知道,求请教。

网友A:
没用过,帮顶顶
一般软件都带有使用手册和help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帮顶顶
一般软件都带有使用手册和help文件。

是自带了,但没有关于怎么制作新的元器件的教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自带了,但没有关于怎么制作新的元器件的教程

免费的只有1页,共3页.要1元银子.哈哈,tmd抠到家了,晕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yamuVdqUVtN4u_tBnsO9UGYKYNfhICIOeBtB5WLZfm8VcZGWCz9kOOGpb9g5v579y60wxWS4TVDw1IAfH2Zdr-Y_YxLPo_LAs_hV5ynpRz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免费的只有1页,共3页.要1元银子.哈哈,tmd抠到家了,晕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yamuVdqUVtN4u_tB ...

您好,那不知道你知道怎么定义不,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给元器件定义,看不懂那框格里面的都表示什么参数,该怎么填写,请问你知道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那不知道你知道怎么定义不,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给元器件定义,看不懂那框格里面的都表示什么参数,该 ...

木油玩过,少累

网友C:
这要看你需要什么模型了。如果有该元件的SPICE MODEL或者 subckt(子电路),直接生成就是了,这个倒是简单。
至于模型,搜索吧。。。比如 LM7805,google 搜  LM7805 SPICE MODEL 就能找到
不过要注意,TI ADI 的最近这些年的模型都是加密了的。。

如果是不知道操作过程,我再回复。

顺便说下,现在能得到的最新版本(和谐版),是10.1.0.2 了,笔记本用户可以不必为**导致的蓝屏问题困扰了。

网友C:
LM7805的模型,压缩包里是个.TXT文件,因为里面有4个模型,你要把它重命名为.LIB文件,便于导入。
microcap所用的符号(图形shape),可以使用main中已有的Ref3,需要仔细对照下引脚(仔细看,7805.txt 文件有)。

附上直流分析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要看你需要什么模型了。如果有该元件的SPICE MODEL或者 subckt(子电路),直接生成就是了,这个倒是简单 ...

哦  蓝屏是因为这个导致的啊   我说呢  我笔记本就是用不了,一运行就蓝屏,刚刚我搜了下,没有找到你的那个版本,请问你有下载链接吗?你说的那个元件自定义的  我再去试试你说的方法,如果还是不会,那再请教,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7805的模型,压缩包里是个.TXT文件,因为里面有4个模型,你要把它重命名为.LIB文件,便于导入。
microcap ...

您好,就是我把你给我的那个文件导入进去了,但是我用那个模型有问题,就是老是提示没有定义,我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是不是我导入的过程出问题了。我的步骤:1,打开软件,进入Windows----component Editor 2.再出来的方框里,点击菜单栏的第5个标示(Import Wizard)导入你解压出来的文件,之后保存。最后就是运用了,你看下我的过程是不是出问题了,如果是,该怎么操作,请帮帮忙,谢谢

网友C:
过程没有错。但不知具体错在哪里。。。

这样吧,我一会儿忙完了,单独发个帖子,贴上所有步骤的图。
帖子链接和软件链接一并贴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程没有错。但不知具体错在哪里。。。

这样吧,我一会儿忙完了,单独发个帖子,贴上所有步骤的图。

哦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10.1.0.2

仿真模型导入

谢谢,昨天晚上弄出来了,我想问个问题,你这个是自己制作的还是在哪里下载的,因为这只是个7805 ,库里面很多元器件都没有,尤其是IC芯片,如果想仿真,有时候真麻烦,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C:
下载的啊,搜索就是了。。。

不是所有的IC都能找到模型。

关键是,多数时候你并不需要某个特定的模型。比如这个7805,你可以采用其它IC的模型,甚至不使用。三极管之类的更是如此。

没事多看看MC里的 macro,看看是如何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