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70x的PWM没办法到100%

楼主(2015-05-24):
把PWM寄存器设置成0x3ff输出仍然不是100%,手册里面的Duty Cycle Ratio也说最大就是1023/1024。是不是就不可能实现真正100%的输出了?所有PIC16都是这样的么?

网友A:
肯定不是这样的

网友B:
顶楼上,这个肯定可以,自己找下问题吧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回帖,你们试过么?有没有代码可以给我参考一下。我用MPLab生成的代码测试就是这样的。

楼主:
下面是我的代码
void PWM3_Initialize(void)
{
    // Set the PWM to the options selected in the MPLAB® Code Configurator.
    // PWM3EN enabled; PWM3POL active_hi;
    PWM3CON = 0x80;

    // PWM3DCH 255;
    PWM3DCH = 0xFF;

    // PWM3DCL 192;
    PWM3DCL = 0xC0;

    // Select timer
    CCPTMRSbits.P3TSEL = 0x0;
}

还有Timer2的设置
void TMR2_Initialize(void)
{
    // Set TMR2 to the options selected in the User Interface

    // TMR2ON off; T2CKPS 1:64; T2OUTPS 1:1;
    T2CON = 0x03;

    // PR2 255;
    PR2 = 0xFF;

    // TMR2 0x0;
    TMR2 = 0x00;

    // Clearing IF flag.
    PIR1bits.TMR2IF = 0;

    // Start TMR2
    TMR2_StartTimer();
}

楼主:
按手册里面的公式的确到不了100%,最大只能到1023/1024。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UxMTIwfDFlZDE2NjMzYzk0NGQxNzA0NTExNmZhN2EyOTA1OGM2fDE3NTE1ODIyNjc%3D&request=yes&_f=.bmp

PWM  (187.89 KB )

网友A:
PR2为什么设置为0XFF?
你合理设置使用不就可以保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2为什么设置为0XFF?
你合理设置使用不就可以保证了

你说的对,不过我理解如果PR2不是0xff就不是10位分辨率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A:
PR2

看手册吧,牺牲点分辨率,比如PR2为249,分辨率差不多也到10位,但一定可以确保占空比输出到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是了,好好研究PR2跟占空比等关系吧

你说的不是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直接IO输出高电平就是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