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请教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要求怎么实现?

楼主(2015-05-24):
希望各位能赐教,初步认为,交流220V 50HZ整流滤波之后,采用半桥逆变实现220V 5KHZ,之后用高频升压变压器将电压升高为22KV 5KHZ。不理解为什么经放电管放电后会出现电压降低为4KV 50KHZ?经空气放电后又会变成小于100V的150KHZ?用于医疗上的产品,对于安全有较大的考虑,还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没有图,不好说。
另外,这段话第二行“机械振荡”不知何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不好说。
另外,这段话第二行“机械振荡”不知何意。

需要什么图? 机械震荡我理解就是采用逆变调整频率。

楼主:
没人能回答下吗?

网友B:
要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首先要知道做这设备是干嘛用的 其治疗原理等信息
猜想:医疗上高压小电流刺激疗法 你要懂其原理
尤其是放电原理
才能很好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首先要知道做这设备是干嘛用的 其治疗原理等信息
猜想:医疗上高压小电流刺激疗法 你要 ...

附上原理**的网站http://www.yyfwz.com/a/xinwenzho ... /2014/0113/397.html

网友C:
看来,中医+电疗,比转基因有“市场”得多

网友A:
既然是中医,那就不必深究了。事实是不是如文中所说的情况,很难说。

楼主:
该如何下手呢?需要根据样机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该如何下手呢?需要根据样机测试?

“该如何下手呢?”
你“下手”干什么?产生这么一个电振荡去忽悠病人,还是仿造这么一台设备?

电火花疗法,还没出现电子管的时代就有了,但迄今进展不大。

而且文中下划红色部分,那都是胡说。

网友C:
过去,我反对中医,现在不反对了,但也绝不提倡,至少在能力控制范围内,家人不会去看中医。
中医这玩意就是个信仰问题,有的病总得让患者有个盼头,心里存有希望,活的不那么痛苦。仅此而已。。。

看病不信中医,养生保健之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过去,我反对中医,现在不反对了,但也绝不提倡,至少在能力控制范围内,家人不会去看中医。
中医这玩意就 ...

中医好啊,我经常上火,在老家就喝的凉茶,效果显著,只不过不知道会不会对我的**脏有损伤,但起码能看到效果。别的什么就不指望了,什么树根藤条叶子十碗水熬成一杯水的事,医生都不知道是什么回事,有效成分是什么就依经验直开了,不说不同的医生不同的方吧,同个医生上午下午去找他方子都有差异,跟玩似的。:lol

网友A:
陈寅恪是中医世家,他对中医的评价我认为很有道理也很准确:“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过去,我反对中医,现在不反对了,但也绝不提倡,至少在能力控制范围内,家人不会去看中医。
中医这玩意就 ...

电蚂蚁,这不对吧,好歹也是瑰宝呀,而且保护了族人数千年

网友:
高大上啊,电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如何下手呢?”
你“下手”干什么?产生这么一个电振荡去忽悠病人,还是仿造这么一台设备?

我是想搞这么一台设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中医好啊,我经常上火,在老家就喝的凉茶,效果显著,只不过不知道会不会对我的**脏有损伤,但起码能看到 ...

做为一个工程狮,程序猿,这还不好理解吗?实现同样的功能,不同人有不同的实现方案。至于选择的方案是不是最优的,谁也不知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过去,我反对中医,现在不反对了,但也绝不提倡,至少在能力控制范围内,家人不会去看中医。
中医这玩意就 ...

传统方术的基础可能是伏羲八卦,文王八卦。反正我弄不懂八卦到底是什么,就好像有人和我说相对论,我认为他是在胡说八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搞这么一台设备。

想搞这么一台设备的话,先看GB 9706.1《 医用电气设备 第一部分:通用安全要求》,然后看相关标准(有一大堆)。
做这么一台设备容易,满足这些标准难。

网友G:
可靠性和安全性很重要。

网友H:
哦,看了原文才明白原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该如何下手呢?”
你“下手”干什么?产生这么一个电振荡去忽悠病人,还是仿造这么一台设备?

红色画线是对的

网友H:
说中医是骗子的,蚕豆炒田螺吃试试,煲锅断肠草汤喝试试,挖几块长芽的马岭薯煮来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