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体温测量电路的电阻选型问题

楼主(2015-05-24):
请问,
有人知道用桥式电路测体温的话,
4个电阻,其中1个为NTC热敏电阻(这个选型已经没有问题)
另外3个普通电阻一般用什么电阻呢?
这3个电阻阻值的问题不用关心,但是我想知道有没有那种随着温度变化,电阻阻值变化非常小的电阻?
普通的0603或者0402电阻可以用在体温测量电路中么?

网友A:
1. 另外3个普通电阻一般用金属膜电阻。

2. 电阻阻值变化非常小的电阻也是金属膜电阻。

3. 普通的0603或者0402电阻当然可以用在体温测量电路中。

网友B(2024-11-28):
如果要求环境温度影响小,可以考虑精密金属膜电阻。

网友C:
NTC还需要桥式电路吗?

网友B:
桥式电路适合用在差分输入。对于单端输入不需要桥式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