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跪求大神进来指导

楼主(2015-05-24):
小弟在做电源有关的东西
现在是有锂电池3.6V输入希望有5V输出给手机充电
可是现在用了N种芯片都很难实现,求大神给思路
1.用PS7516(各种方法是都能实现空载5V输出)
接入没多久,芯片就烧了,烧了四次,按照典型电路接的,其中一次是能**10分钟,然后突然就冒烟
2.MT3608
输出电流只有2.5ma,就是给手机充电的时候电流很低
3.FP6291
输出电流不稳,有时候100ma,有时候2ma,也是不大的电流
4.SX1308
跟第二种类似,2ma左右的电流,我试过拔下手机电池的情况,是能有90ma,把电池再按上去是2ma了

网友A:
随便拆个移动电源就可以参考。
所有厂家放出的电路肯定是能工作的,然后是外围器件的配套了。
比如功率电感不光电感量要一样,电流也要满足,不然就光发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拆个移动电源就可以参考。
所有厂家放出的电路肯定是能工作的,然后是外围器件的配套了。
比如功率电感 ...

好的,谢谢

网友B:
我猜是你做的电路有问题
1上你的实物图来看看

网友C:
像这类芯片,最起码都会有短路保护功能的,就算超过输出功率被烧的几率也是比较小。所以推测你电路本身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建议上实物图,这样对实际问题的查找会比较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你做的电路有问题
1上你的实物图来看看

谢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这类芯片,最起码都会有短路保护功能的,就算超过输出功率被烧的几率也是比较小。所以推测你电路本身的问 ...

有实物贴图了,求大神指导

网友B:
怪不得这样了
这个样子试电路是不可行的
自己画个板子,电感二极管 引线距离芯片最短
没条件
用贴片器件 紧挨着芯片立体焊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实物贴图了,求大神指导

这些导线视乎太长了。楼主是新手吧,建议还是画个PCB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导线视乎太长了。楼主是新手吧,建议还是画个PCB试。

是新手。。还没毕业。。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导线视乎太长了。楼主是新手吧,建议还是画个PCB试。

好。。我试试

网友(2019-06-28):
请问用PS7516过热,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