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请问怎么把IQMATH中调用的函数重定在sram运行

楼主(2015-05-25):
大家好,我使用的dsp是2802,项目中要使用IQmath,但是例程中IQmath是放在FLASH中运行的,我现在想把其中调用的IQ函数存在FLASH中,但运行要SRAM中,以此来加快速度。请问有什么办法,是需要把这个库全部调入sram,如果是全部调入sram,那cmd文件该怎么设置呢?谢谢大家

网友A:
看到你专注于运动控制   还望多交流   多指点

楼主:
谢谢,我再试试下,普通的函数可以固化在flash中,然后使用memcpy调到sram中运行。不知道为什么IQmath函数却不可以

网友B:
你可以试着设立一个codesection,然后用你上面的方法,将程序搬到ram中运行,而且,有的板子对于ram的运行有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