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问题求教,无法下载

楼主(2015-05-25):
两块不同原理图的MSP430F2132的板子,一块是自制的最初的测试版,下载无问题,另一款是修改了错误后做的测试版,同一个下载器,却死活下载不了,总是出这个问题:fatal error : could not find device(or device not supported) session aborted!,求教各位大侠,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现在所有的外围器件都焊下来了,芯片和JTAG接口管脚都重新焊接了,仍然有问题

网友A:
建议检查jtag相关线路,没啥好办法。元件、还有pcb布线,都要检查
有条件可以用示波器观察下jtag相关电平的变化。

楼主:
这么惨,感觉第二版布局走线比第一版强多了,也没什么外围电路,居然下载这么费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惨,感觉第二版布局走线比第一版强多了,也没什么外围电路,居然下载这么费劲! ...

如果pcb厂家做的质量比较差,也有可能走线上出现毛刺或者短路等情况的

楼主:
pcb版图如下,简单得实在不能再简单!

网友:
只看这个东西很难看懂啊,应该贴原理图啊,楼主肯定说原理图没有问题。

网友B:
PCB和原理图都要研究一下才行。

网友:
这个如果PCB没问题,那么就是你的原理图有问题,我一般先把原理图在面包板上搭建出来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b版图如下,简单得实在不能再简单!

看不出来的。你可以测量下pcb电路上各条走线,看是否该短路短路,该断路断路

网友C:
好像有个引脚得接地的,忘了哪个了,希望能提醒到楼主

楼主:
原理图已经确证没有问题,这块板子的制作也确认没有问题,因为我一直在换器件,板子没有修改,在更换了一个晶振后,那块板子程序下载成功了,但问题是毛病仍然没有确认,因为我的测试板将近30块,大部分也都出这毛病,具体是什么原因还得继续分析啊。

网友C:
在更换了一个晶振后,那块板子程序下载成功了

不会是之前的晶振不起振吧

网友D:
楼主确认原理图没问题吗?如果有问题,换个板子也不行啊,晶振很容易坏的。

楼主:
晶振在程序下载之前上电后就不振,下载过程中也不振,下载后仿真全速运行也不振,脱离仿真器,重新上电运行也不振,应该是程序设置就没用外部晶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晶振在程序下载之前上电后就不振,下载过程中也不振,下载后仿真全速运行也不振,脱离仿真器,重新上电运行 ...

汗:funk:

楼主:
可以认为晶振与下载无关
我分析了一下,晶振无关,剩下的就只有

1:电源: 3.3V及GND       2:复位电路         3:JTAG接口            4:JTAG下载口相关连接线        5:对应板子       6:CPU

1:电源正常

2:复位电路正常,CAT811S-2.93V,示波器测量信号输出正常

3:JTAG接口测量正常

4:连接线正常,同时该连接的仿真器已验证可正常下载

5:对应板子上的走线,及JTAG接口到CPU对应连接线  TDO/TDI/TMS/TCK  /RST  从接口金属端子到CPU的各个引脚(是引脚不是PCB上的焊盘)连接正常

6:这只剩CPU芯片无法验证了,重新焊接了数片CPU,仍然无**常下载。外围测试电路和下载无关的也都全部去掉了

?????????????还有什么地方可能出问题??????????????????

网友E:
这个报错似乎大多是编程口连接问题。
可以再:
核对一下开发环境的项目配置中的接口选择,2线还是4线?
核对一下“……修改了错误……”是否改到位了?

网友E:
下载时不需要外部晶振工作。
假如焊接没问题接线没问题,那就要怀疑改后的原理图是否还有问题。

网友:
晶振这个问题困扰好多人了,所以新版本的430貌似就不用晶振了,比如前段那个430i2xx听大神们讲,说是为了安全可靠工业品质,去掉了晶振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认为晶振与下载无关
我分析了一下,晶振无关,剩下的就只有

msp430验证过是好的吗?
现在某宝上也有假货或者翻新货

楼主:
几种回答下各位,有一块板子(同原理图同批次同PCB制板)下载测试通过,所以原理图和PCB制板图应该无问题,在把晶振焊掉后下载也无问题,软件的项目配置也没有问题,已经成功在该板子上下载,但现在只有那块板子下载正常,其余的板子仍然都存在这个问题,MSP430F2132已经换了3个货源,其中最后一个是TI一级代理那里,高价要的全新原装样片,焊上后表现依旧,这个JTAG的几条线走线布局要求很严格吗?觉得自己的走线布局还是不错的了。

网友F:
我都是用launchpad自带的编程器

网友B:
只有什么啊,到底是因为晶振,还是因为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