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流源概念很有必要,虽然谁都知道电流源的概念但不熟悉。

楼主(2015-05-25):
讨论电流源概念很有必要,虽然谁都知道电流源的概念但不熟悉。
为啥不熟悉呢?因为现实中很少有近似电流源的电源设备。但电压源属性的电源比比皆是:电网市电、干电池、蓄电池、稳压电源设备。。。等等哪样不是电压源?这些电源是不是不能短路,但开路无事。短路产生巨大声响和耀眼火光是不是印象深刻?
但对电流源不能开路,短路无事确知之甚少?

下面这些概念你都知道理解。但对于电流源确不熟悉。是也不是?

电压源:电压基本恒定,电流随负载变化而变化。 电流源:电流基本恒定,电压随负载变化而变化;
电压源:短路电流非常大,通常不能短路。          电流源:开路电压非常大,通常不能开路。
电压源:电源内阻很小。                                  电流源:电源内阻很大。

网友A:
对偶关系....

网友B:
实际的电流源开路没有关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际的电流源开路没有关糸,

电力工业使用的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试一试?
那是要爆炸起火的,总工要撤职查办的。

网友D:
我认为,电压源串上一个足够大的电阻,就变成了电流源;电流源并上一个足够小的电阻,就变成了电压源。
电流源不能开路,那是理想的电流源,实际的电流源,开路了也没事,输出电压也不会太高,因为受到前端电压的限制。
电容降压电路,我的看法就是,那个电容的容抗相对于负载阻抗来说已经足够大了,所以可以近似看做电流源。

网友E:
这个贴应该是RC限流的引申贴吧,呵呵!
电压源,需有限流保护
电流源,需要限压保护
没有保护的山寨,不提

网友E:
脱离实际应用谈概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力工业使用的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试一试?
那是要爆炸起火的,总工要撤职查办的。 ...

不是全部电流源有这个能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全部电流源有这个能量。

对全称命题,一个反例即够了。

网友F:
这就是平时常做的LED电源啊,后面358控制,只在两个状态,要么限压不恒流,要么恒流不限压

网友G:
谁说电流源,内阻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全部电流源有这个能量。

就是对于阻容降压这样的电流源,如果开路,600多伏的电压足够25V耐压的滤波电容损坏甚至爆炸。

网友B:
标准恒流源,电子工作用的稳压电源在恒流工作时断开也没有高压输出啊。我的意思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