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关于tusb2077a USB HUB的问题

楼主(2015-05-25):
我用tusb2077a做了一个1拖7的HUB,芯片工作于“Self-Powered Hub, Individual-Port Power Management”模式,但是我没有做下行端口的电源管理,OVRCUR引脚由对应的PWRON引脚拉高。
将上行端口连接至电脑,识别为“Generic USB Hub”,下行端口连接USB设备,电脑无反映,将USB设备直接连接至电脑,设备可以正常使用。

电路,上行口连接电脑时用示波器在DP脚可以看到如下波形
而在下行端口的DP引脚上,只有3V的高电平出现

请教各位该如何调试和改进。

网友A:
ISP1507A1HNTM  QFN-32 有需要的+我QQ:823569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