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求解STM32F072RBT6能下载但不能调试的原因

楼主:
情况如下:
1、编译器使用KEIL5.10,调试器使用STLINK。如截图。首先下载之后一切都正常运行。由于要看几个参数的动态变化,于是需要调试,那么问题来了,正常来说调试会从启动文件.s开始,直接跳转到main().如我打开的另一个工程,截图1. 但是打开我正在用的工程却始终停留在“BLX R0”.2、确定不是硬件问题。因为换了一个板子用这个工程一样不行。而且我换一个工程就可以正常调试。
3、所以确定是keil工程设置相关问题。还请专业人士支招下。

楼主(2015-05-25):
原因已找到,大家可以看到我第一张图的工程后缀名是uvproj , 第二张是uvprojx. 那么问题出现了。uvprojx是keil MDK 5.14之后的工程格式。我用老软件(keil5.10也算老,只能说keil MDK更新太快了,呵呵)打开新工程,这就是问题所在。至于深沉次原因,暂未找到。

网友A:
程序有问题才会,才会这样;

烧一个官方的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