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5.0.00077_win32软件支持WindowsXP系统吗?

楼主(2015-05-25):
请问各位高手,CCS5.5.0.00077_win32软件支持WindowsXP系统吗?

网友A:
应该支持的,我以前安装过这个,就是在xp ,而且最新版的都支持xp

网友:
最新版的都支持xp,你这个更不用说锕

网友B: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Download_CCS#Code_Composer_Studio_Version_6_Downloads
在下载时   只表明了windows和linux版
所以肯定是支持的

网友C:
支持的,最新版本都支持的,你可以下载6.1.

网友D(2015-09-01):
引用 网友B: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Download_CCS#Code_Composer_Studio_Version_6_Downloads
在下载 ...

那需不需要看仿真器支不支持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需不需要看仿真器支不支持呢?

需要   仿真器   目标期间   CCS版本之间都要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