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断触发

楼主(2015-05-25):
使用PB1作为外部中断触发,按一次按键灯处于亮状态,在按一次灯灭。

1、先配置GPIO端口、复用管脚外设时钟使能GPIO_Config();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PB1复用管脚时钟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配置推挽输出,灯太亮,刺眼,故意把配置OD门,亮度暗一点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由于配置OD输出,顾这要上拉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PB1管脚作为触发输入,因为PB1管脚直接接开关按钮到地,所以内部上拉让其管脚处于高电平状态,当开关按下时,PB1管脚被拉低,通过下降沿进行触发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2、配置嵌套向量中断控制NVIC_Config(void),使用不同通道时得注意,EXTI0~EXTI4对应的是EXTI0_IRQn、EXTI1_IRQn、EXTI2_IRQn、EXTI3_IRQn和EXTI4_IRQn,EXTI5~EXTI9都用EXTI9_5_IRQn这个通道,EXTI10~EXTI15都用EXTI15_10_IRQn这个通道。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_IRQn; //由于使用的是PB1,对应的是EXTI1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中断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3、中断管脚配置EXTI_Config(void)
void EXTI_Config(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PB1作为外部中断,得相连接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B,EXTI_PinSource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通道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中断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下降沿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使能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楼主:
5、主函数调用上面几个函数
int main(void)
{
    Clock_Config();
    GPIO_Config();
    NVIC_Config();
    EXTI_Config();

  while (1)
  {

  }
}

楼主:
6、找中断函数名,函数名都已固定好,可以到startup_stm32f2xx.s中查找相关中断函数名,这里用的是EXTI1_IRQHandler()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 Top of Stack
                DCD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DCD     NMI_Handler                ; NMI Handler
                DCD     HardFault_Handler          ; Hard Fault Handler
                DCD     MemManage_Handler          ; MPU Fault Handler
                DCD     BusFault_Handler           ; Bus Fault Handler
                DCD     UsageFault_Handler         ; Usage Fault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SVC_Handler                ; SVCall Handler
                DCD     DebugMon_Handler           ; Debug Monitor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PendSV_Handler             ; PendSV Handler
                DCD     SysTick_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 External Interrupts
                DCD     WWDG_IRQHandler                   ; Window WatchDog
                DCD     PVD_IRQHandler                    ; PVD through EXTI Line detection
                DCD     TAMP_STAMP_IRQHandler             ; Tamper and TimeStamps through the EXTI line
                DCD     RTC_WKUP_IRQHandler               ; RTC Wakeup through the EXTI line
                DCD     FLASH_IRQHandler                  ; FLASH
                DCD     RCC_IRQHandler                    ; RCC
                DCD     EXTI0_IRQHandler                  ; EXTI Line0
                DCD     EXTI1_IRQHandler                  ; EXTI Line1     //这里有,把EXTI1_IRQHandler 拷贝下来
                DCD     EXTI2_IRQHandler                  ; EXTI Line2
                DCD     EXTI3_IRQHandler                  ; EXTI Line3
                DCD     EXTI4_IRQHandler                  ; EXTI Line4

楼主:
7、写中断函数,把拷贝的函数名copy到stm32f2xx_it.c文件中的任意位置
int flag = 0;//定义全局变量
void EXTI1_IRQHandler()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 //清除中断挂起位,方便下次中断进入,因中断产生,该位会自动置位,所以这里得手动清除
    if(!flag)
    {
        flag = ~flag;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2);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3);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4);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5);
    }
    else
    {
        flag = ~flag;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2);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3);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4);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5);
    }
}

楼主:
OK,到此,中断处理函数就写好了,按一次按键灯处于亮状态,在按一次灯灭

网友A:
外部中断不是一定要开启AFIO时钟么?怎么没见开启呢?

网友B:
//配置PB1管脚作为触发输入,因为PB1管脚直接接开关按钮到地,所以内部上拉让其管脚处于高电平状态,当开关按下时,PB1管脚被拉低,通过下降沿进行触发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这样的设计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