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KC24H-1000X2照明使用

楼主(2015-05-25):
我想知道这个电源照明用啊  直接接上LED灯么  那会不会烧毁啊   还有PWM波改变后照明调光啊  我同学说 改了占比后  只是上电一下子 LED灯亮度有变化后面还是会恢复正常的,我不太懂 他说 电压固定   LED灯阻值不便电流也应该不变的 那 PWM波怎么调光啊

楼主:
求指导啊,我不太懂这个原理。直接接上LED灯  改变PWM波 占比 就能改变灯的亮度么

网友A:
已反馈给相关FAE工程师,请耐心等候。:)

网友B:
改变的是LED驱动器的驱动方式!

网友C:
怎么改变LED灯的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改变LED灯的亮度?

通过PWM波来改变   然后LED灯是直接接上这个电源么?还是说要加上限流电阻什么的  我看你们资料串联式布甲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变的是LED驱动器的驱动方式!

KC24H-1000X2 它的输出电流跟负载LED灯 没关系么?LED灯直接接上两个输出端口会不会电流过大直接烧毁啊,我第一次用这个  实在不明白  看了你们的资料手册上面写着是接了5LEDS的数据

网友B:
KC24H-1000X2 是恒流输出,如果模块外围无调光措施,1000mA恒流;所以LED灯是否能够承受1000mA是看LED的散热条件以及功率是有关系的!

网友D:
根据手册来设计

网友D:
里面应该有相关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