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两块火线板走485通信真的没有问题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5-25):
电源做隔离 或者通讯做隔离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做隔离 或者通讯做隔离 即可

意思是这样接肯定会烧。

网友B:
用隔离型的电源吧,你这个是热地的电源,当然可能会烧。
不一定就会烧,只要是同相的电源就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隔离型的电源吧,你这个是热地的电源,当然可能会烧。
不一定就会烧,只要是同相的电源就不会烧。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