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显示

楼主(2015-05-25):
能不能把电脑的显示器换成iPad,通过HDMI线实现。我想是这样的,两根线,一根HDMI线接电脑主机,一根HDMI转dock线一头接HDMI线一头接iPad mini2,然后在iPad上装个软件来显示!大神们说说,能实现不?

网友A:
iPad的HDMI 是单向输出的吧
估计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ad的HDMI 是单向输出的吧
估计不行的

接收HDMI是不是还需要解码什么?这样的话能不能做一个硬件专门是HDMI解码转换成iPad mini2的dock?

网友B:
无法实现,硬件电路就不支持。

网友C:
iPad硬件不支持
找个带hdmi的显示器就好,找不到显示器可以用电视机,现在的电视机一般都支持hdmi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法实现,硬件电路就不支持。

还需要硬件支持啊?好吧!那能不能做个专门转换的板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ad硬件不支持
找个带hdmi的显示器就好,找不到显示器可以用电视机,现在的电视机一般都支持hdmi输入 ...

我是一块开发板要HDMI输出,但是我的笔记本被朋友抱走去玩儿了,所以我才有这么个想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一块开发板要HDMI输出,但是我的笔记本被朋友抱走去玩儿了,所以我才有这么个想法! ...

哦,你的笔记本可以输入hdmi信号?也挺高级的。
你有液晶电视吗?一般电视上都有hdmi输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你的笔记本可以输入hdmi信号?也挺高级的。
你有液晶电视吗?一般电视上都有hdmi输入口 ...

没有液晶电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需要硬件支持啊?好吧!那能不能做个专门转换的板子呢?

不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网友D:
不可以,除非你把屏幕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除非你把屏幕拆下来。。。。

好吧!

网友E:
中间肯定要加设备了,把HDMI转成usb接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