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对于电子产品,通过按键关机和取出电池之后的设备状态的区别

楼主(2015-05-25):
对于电子产品,通过按键关机和取出电池之后的设备状态的区别有哪些,求大家多多指教,,,还有缓冲区的数据是不是都会被清空呢?

网友A:
取出备用电池,RAM数据就没了

网友B:
这个电池是供电电池还是备用电池呢?按键关机是指机械结构断开供电还是,控制系统进入低功耗或某种系统认可的关机状态呢?如果前者跟扣供电电池没区别。后者就不知道了,得看怎么设计的,就好比笔记本的待机,关机,休眠,睡眠一样,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是供电电池还是备用电池呢?按键关机是指机械结构断开供电还是,控制系统进入低功耗或某种系统认可 ...

按键关机一般不会使整个电路板完全失电,按键操作是通过对IO口的管脚拉高或拉低控制电路供电的,如果说完全失电的话,就像扣下电子设备电池一样,对按键操作是毫无作用的了。至于关机之后哪些部分还带电,这个就需要深入研究了吧,求大神门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出备用电池,RAM数据就没了

如果把数据放到flash存储区里,就不会丢失了吧?

网友C:
这个还得看怎么设计的,一般智能手机用上去感觉没啥区别,不过拔出电池感觉比较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把数据放到flash存储区里,就不会丢失了吧?

恩,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