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废物利用之硬盘时钟DIY(RGB全彩显示)

楼主:
用废旧硬盘做的灯光显示器,可以显示16位全彩色。利用nucleof411平台做的,先上个测试视频,过段时间有空发DIY过程。

一:硬件介绍:8楼

网友A(2015-05-25):
期待楼主的DIY过程

网友B:
等楼主的教程啊。

楼主:
今天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部分硬件搭建过程主要是以下几大部分一:电机驱动制作
  想要成功制作硬盘时钟第一步首先就是要让硬盘转起来,但是因为电机是无刷电机想要让其动起来不是那么容易,而现在网上大部分制作硬盘时钟的方案大部分使用硬盘本身的驱动芯片,如果没有原理图想让其工作也不一定会成功,还有就是转速不可控,过于快速的转速对于后期的显示控制十分不利。所以我们需要一种可控的易于实现的电机驱动方案。记得有一次看到网上有一个介绍TI电机驱动的贴子介绍TI的一款集成无刷电机驱动芯片DRV11873十分适合我的应用。

这是我自己画的板子

这款芯片只需加入几个阻容元件就可以很好的驱动电机转动,最高转速达到6000转每分钟在9V的电压下。电流在0.3A以下。我们做硬盘灯转速在50到100Hz都可以。因为这款芯片主要应用于风扇控制精度并不是非常高,但是可以通过PID算法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二:灯光驱动电路
  对于硬盘灯来说显示是最重要的了,我采用的是12颗5050RGB led灯,12颗led的显示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可以在灯光较强的情况下提供较好的显示。我才用将每颗LED并联的方式将他们组合起来,而不是使用灯带因为灯带使用12V电压,因为想尽量减少电源的使用就没采用。

LED采取立焊的方式焊在一根粗的漆包线上,再在表面刷上一层指甲油作为绝缘。
LED驱动采用ULN2003驱动,或者用分立元件自己做个达林顿管就行,注意一定要加几O的电阻限流。
三。电机测速
电机测速采用霍尔元件作为测速传感器,如上图可知。

还有就是在盘片上粘上一块铷磁铁,这样就可以测速了。

芯片介绍

实验板原理图

网友C:
请问drv11873如何控制转动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drv11873如何控制转动方向?

15脚FR就是方向控制端,高电平反转,低电平正转

网友D:
楼主手机是魅族mx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手机是魅族mx3

这也能看出来!!!!!

网友E:
不错,,什么时候能放电影就好了,,

网友C(2015-06-25):
明白了,谢谢!

发新帖 本帖赏金 9.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