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410程序下不进去

楼主(2015-05-25):
用kei和U-EC5都下不进去,可以识别芯片型号,可以校验,下载时提示“[05/25 13:20:45]编程过程:擦除扇区时出现错误(检查芯片是否已加密,若加密请用整片擦除后再操作)!”  芯片擦除不了。电路应该没问题,之前焊的一块可以下的,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难道单片机坏啦?以前没用过这款单片机

网友A:
先整个擦除试试,keil在Option里面有设置的地方

网友B:
说的很清楚了,整片擦除就可以了

网友C:
先整片擦除,再下载。

楼主:
关键是擦除不了,后来换了块单片机,可以下了。悲剧的是调试一会儿后又不能下了,连识别都不能,里面的程序可以运行,估计下载端口坏了。用的C2下载方式,上电时C2D、C2CK都是高电平

网友D:
你用万用表检测下你焊的硬件电路有没有问题?主要看单片机附近的引脚的电压和电流值正不正确?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