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教如何将已有的.bin 文件下载到STM32?

楼主(2015-05-25):
请教如何将已有的.bin 文件下载到STM32?  用ISP方式下载总说下载地址不对,不知下载地址如何获取。:(

楼主:
望各位大神帮下新人哦!

网友A:
bin 文件不包含地址, 而 STM32 的 ROM 地址不是从0地址开始的, 可能问题就是这样引起的.
ISP 应该能自动安排 STM32 的ROM 首地址, 或者可以设置, 那就要找一找设置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重新下载了一个ISP下载软件!下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