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什么电路,功能,谢谢

楼主(2015-05-25):
(无正文)

楼主:
求大神分下下

网友A:
R+ 什么信号?

楼主:
R+和R-是光耦接受端的两个脚,有两种情况:要么R+和R-断路(相当与接收端收到光,导通);要么R+和R-之前断开(光耦没和收到光),这两种情况下,U2-6的电平是怎样的?拜托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那电源呢?
有源器件,没电源?

网友B:
问题描述不清给自己和别人都带来困扰

网友C:
R+是否是持续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