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写过ADS1292R采集心电和呼吸波的程序?

楼主(2015-05-25):
可不可以发几个例程给我参考一下啊。。。。。研究了很久,有很多问题。。谢谢啦

网友:
这个要滤波吧,然后心脏跳动就是60HZ附近,一般把高频200以上的滤掉就行吧。

网友A:
心电图这个比较复杂,就是AD检测,关键那个传感器很贵,然后需要滤波整形。

网友B:
真的没做过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电图这个比较复杂,就是AD检测,关键那个传感器很贵,然后需要滤波整形。 ...

有没有这个生物模拟采集前端的程序?我想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这个生物模拟采集前端的程序?我想参考一下,谢谢

没有,没做过这个呢,不过可以联系TI的人,他们应该有,这个很赚钱,所以一般不会有人放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没做过这个呢,不过可以联系TI的人,他们应该有,这个很赚钱,所以一般不会有人放网上。 ...

好吧,怪不得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