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求教了。关于4-20ma问题。

楼主(2015-05-25):
调试的板子没有4-20ma输出,跟好的板子测了一下。U13 6管脚的电压有输出的是7V多点,可是没有输出的电压很低。不知道原因,器件我也都换过了。也不行。感觉像是三极管没有导通。可是也不是很明白怎么控制三极管的。所以请大家教教我怎么分析这个电路。还有这里面的三级管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还有这里面的三级管起到什么作用。

三极管只是扩展了电流.因为运放输不出20mA,或很吃力.

R56应该接到模拟地上面,你图上的好像是数字地吧.

网友B:
R54,56阻值倒过来才对。5,6电位是否接近,输出是否在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里面的三级管起到什么作用。

三极管只是扩展了电流.因为运放输不出20mA,或很吃力.

好像就是模拟地,估计是画图的时候没有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R54,56阻值倒过来才对。5,6电位是否接近,输出是否在范围内。

可是有的板子这样就能正常输出

网友C:
三极管不要也罢,LM358限流值在25mA左右,正好用

网友D:
为什么和书上相比少了一个 电压跟随器,,模拟电路 454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和书上相比少了一个 电压跟随器,,模拟电路 454页。

跟负载相比,足够大(跟输出精度有关),可以省一个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