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FGH60N60SMD直接替代FGH60N60SFD?

楼主(2015-05-25):
本人的IGBT电路,负载为一直流线圈,电流3A左右,FGH60N60SFD工作正常,即使用FGH40N60SFD也正常工作,但是FGH60N60SMD上去就损坏,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头都大了!
搜索
复制

网友A:
看参数这两个IGBT应该i都可以用.
线圈是感性负载,是不是没加续流二极管.
是过流还是过压损坏?
最好贴原理图.

楼主:
二楼,2个型号的管子都是内建二极管的;当用发光二极管代替线圈做负载的时候,管子是不会坏的;附件的驱动电路SGL160N60UFD(瞬时负载电流达100A)、FGH60N60SFD、FGH40N60SFD等型号的管子都正常使用,唯独FGH60N60SMD不能使用(当然,其它型号没试过)。

网友A:
负载接在哪里?
看你的原理图,没有续流二极管,容易损坏V14
用mosfet取代V14,电路简化很多。

网友B:
1,栅压35V,超过了Vges
2,结电容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栅压35V,超过了Vges
2,结电容不同

LS犀利啊,很有可能。
LZ用了正负24V。
请问PowerAntS,这样的负载需要这么复杂的驱动吗?
用MOSFET可行吗?
LZ这个电路,速度也不高啊。

网友B:
这个驱动倒算是简易的了,至少说,连基本的保护都没有做上去。仅仅是为截止提供了9V负压。
选IGBT不就是为了省钱嘛,用MOS当然要好一些了

网友B:
楼主电源改成+-15V吧,IGBT驱动电平+15V,-9V就可以了

楼主:
考,误解,24V+和24V-表示一组24V电源,如果Vge超过了35V,我还能有管子能用吗?  我有许多型号的仙童管子可以用的,已经有几千套设备在正常运行!只是碰到了FGH60N60SMD这个型号不能用,同样是仙童的60A甚至是40A的管子都没有问题,想弄清楚FGH60N60SMD不能用的原因。本人选的管子都是内置续流二极管的。搜索
复制

楼主:
坏了的管子表现为极间短路,如果负载非常小(如发光二极管)是不会坏的,准备弄个纯阻性的电流大小相当的负载试试;如果栅极驱动有问题的话,是不是任何负载都会坏?还是有选择性的?搜索
复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考,误解,24V+和24V-表示一组24V电源,如果Vge超过了35V,我还能有管子能用吗?  我有许多型号的仙童管子 ...

确实是误解。
这两个IGBT看参数应该都可以的。
LZ不妨在IGBT的e极和DC310-之间加一个续流二极管看看,这个通常是要加的。

网友A:
看起来FGH60N60SMD比FGH60N60SFD参数更好。SMD速度更快。
但是没有续流二极管保护的话,关断时,SMD更容易损坏。因为SMD速度快,Coes更小。相同条件下,更容易过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考,误解,24V+和24V-表示一组24V电源,如果Vge超过了35V,我还能有管子能用吗?  我有许多型号的仙童管子 ...

看走眼了,把24V+ 24V- 看成+24V, -24V了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FGH40N60SFD、FGH60N60SFD、FGH60N60SMD都是内建续流二极管,不需要外接二极管。当然也可以外接试试!

楼主:
坏了的管子表现为极间短路,如果负载非常小(如发光二极管)是不会坏的,准备弄个纯阻性的电流大小相当的负载试试;如果栅极驱动有问题的话,是不是任何负载都会坏?还是有选择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FGH40N60SFD、FGH60N60SFD、FGH60N60SMD都是内建续流二极管,不需要外接二极管。当然也可以 ...

续流二极管不是接在那个位置的!
内部这个二极管,在桥式驱动器情况下可以续流。单管驱动不能续流!
续流二极管 在IGBT的e极和DC310-之间

楼主:
16楼的,我爱死你了!: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16楼的,我爱死你了!

LZ神马情况啊?笑得我不知所措。
本人对技术问题很认真的。你的电路,IGBT内部的二极管,能够续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神马情况啊?笑得我不知所措。
本人对技术问题很认真的。你的电路,IGBT内部的二极管,能够续流吗? ...

他估计是在你说的地方放了个二极管,发现问题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估计是在你说的地方放了个二极管,发现问题解决了

恩,那就好。
看来我的智商低了点。:L

网友C(2016-05-19):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FGH40N60SFD、FGH60N60SFD、FGH60N60SMD都是内建续流二极管,不需要外接二极管。当然也可以 ...

那我买的FGH60N60SMD 怎么没有内置二极管?资料上有,实际没有.请注意

网友D(2016-11-08):
这两天我都碰到需要更换40N60SFD,但找都找不到40N60SFD,自己现货里有GT60M101 和SPW47N60C3,能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