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1 通道切换没有用

楼主(2015-05-25):
                       P20=0;
                         P21=0;
                        P22=0;
                        SetADC_Channel(3);
                         ADC_Start();        //启动ADC转换
                        while(!(ADCON0&0X10)) ;   //等待AD转换结束,即等待中断标志ADCI(BIT4)=1
                                         ADC_Int标志寄存器_Clr();         //清除ADC中断标志位
                                         Result3=GetADC_Result();

上面的ad转换cd4051切换成P20=1;P21=1;P22=0;但是Result3值还是不变(我这里cd4051是用来多路ad转换用的)也就是还是在P20=1;P21=1;P22=0;通道。。。。。请教!

网友A:
先测量4051的地址线电平是否正确,还有Enable脚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