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键盘怎么会连续输出一个字符??

楼主(2015-05-25):
void TD_Poll(void)
{
if( !(EP1INCS & bmEPBUSY) )
  {
        if(PA1==0)                                                                                //判断按键按下
        {
          EP1INBUF[3] =0x00;
          EP1INBUF[0] =0x00;
          EP1INBUF[1] =0x00;                                            //特殊按键
          EP1INBUF[2] =0x00;                                                 //字节保留无值
          EP1INBUF[4] =0x05;

          EP1INBC=5;
          PA1=1;
        //  EP1OUTBC = 0;                                                     //后加的
        }
  }
}

楼主:
新手,帮忙,谢谢

网友A:
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什么输出一个字符,显示在LCD上,还是通过串口输出

楼主:
我弄错了,现在通了,对了怎么传输CTRL和shift键呢?普通按键已经会了

网友B:
你普通按键都会了,特殊键不知道!?你传输的按键数组不是有8个字节嘛,第一个字节是Ctrol、Shift等按键键值,第二个字节保留(默认0x00),第3-8字节共六个字节显示普通按键的键值,所以说这种键盘最多可以同时按下/显示6个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普通按键都会了,特殊键不知道!?你传输的按键数组不是有8个字节嘛,第一个字节是Ctrol、Shift等按键键 ...

没有找到caps的数值?其他的都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