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弱弱的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5-05-25):
问一下各位前辈,我这里有一个采样电路,电路值一般稳定在12V,会在10V~14V之间波动,经过采样电路进行采样,
问题来了:现场会出现各种不良情况导致20K电阻开路,进而导致输入到单片机内部的采样电压高达12V,在一瞬间将MCU烧掉。。。。
请教各位如何修改采样电路可以避免这种不良情况的出现。

网友A:
加电阻和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阻和稳压二极管。

将20K分成多份么?
加稳压管暂时不考虑,因为采样电路中还有一个30V的采样电路,稳压管也顶不住,会直接烧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将20K分成多份么?
加稳压管暂时不考虑,因为采样电路中还有一个30V的采样电路,稳压管也顶不住,会直接 ...

还有啥相关的,一并说出来吧。。

网友C:
电阻分压就可以了,没啥问题。

网友D:
按最大电压来分压,再留有一点余量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E:
还是解决工艺问题吧;
虚焊或焊坏了,不是你的错;

网友F:
上电前先测电阻,成本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啥相关的,一并说出来吧。。

没有了 就一个30V的比这个条件还恶劣。不过原理图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解决工艺问题吧;
虚焊或焊坏了,不是你的错;

猜测是工艺问题。。。但是仅仅是猜测。  环氧树脂灌封起来了 无法拆开。。。
想做长期测试 老板不给机会证实额 悲催
最主要的 问题率高达30% 全推到工艺上有点太不负责任了。。
搞的我都没信心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猜测是工艺问题。。。但是仅仅是猜测。  环氧树脂灌封起来了 无法拆开。。。
想做长期测试 老板不给机会 ...

后面加钳位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电前先测电阻,成本更低.

思路NICE。。 可是引脚用的光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面加钳位保护吧;

求版主给个拓扑。。。

网友:
TVS管可不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求版主给个拓扑。。。

接个二极管到3.3V电源;

网友G:
单片机被烧掉基本是另有原因,楼主被所谓的高压吓到了,就算是20V串个100K电阻到单片机端口也没事,20V/100K=0.2mA, 这么小的电流单片机怎能轻易被烧坏。

网友H:
TVS吧  ,一般MCU输入也就是5V,12V一进去  烧坏没商量

网友I:
16楼说的是,只要100K电阻不短路,电流就不会太大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被烧掉基本是另有原因,楼主被所谓的高压吓到了,就算是20V串个100K电阻到单片机端口也没事,20V/100 ...

正解啊 确实不会烧 现在在查找别的可能烧毁MCU的原因了。。。
产品量产和做出来真的不是一回事啊。。。

网友J:
我记得内部是有保护二极管接到3.3V上的。
也就是说,电流很小的情况下,ADC口不会超过3.6V。
所以最大电流也就是8.4V/100K,这才多少电流啊

你看看参数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J:
MCU烧毁是什么现象,如果是VCC GND短路,那可能是STM32通病。。。我修过N多,都是短路的。

网友K:
MCU烧毁是拍脑袋想出来的问题,楼主内功还需修炼。

楼主:
让大家见笑了 单板测试都没问题,灌封环氧树脂卖出去就出了问题,无法拆开查看,只能靠原理图猜测 然后进行大量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J:
MCU烧毁是什么现象,如果是VCC GND短路,那可能是STM32通病。。。我修过N多,都是短路的。 ...

VCC&GND短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不是电压过高?
我几块板子就这样短路了,上电之前测试还好的,结果上电立挂.

网友L:
进端口那里加个限幅二极管 也叫势垒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