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这样接电防静电可以吗

楼主(2015-05-25):
现有一款产品,在秋冬季节容易受静电干扰而发生死机,花屏,
有人建议把MINI USB的高温胶带撕掉,然后贴上导电胶带,然后与机身前边的金属面板接通导电,用这种方法来避免外界静电干扰死机的情况,请教各位大师,不知道有没这样操作过,这种与金属壳连通的方法是否可行可靠呢, 会不会带来其他异常问题?

如果这样可行,那做USB接插件的时候,又何必用绝缘高温胶来隔离呢,

网友A:
你没放ESD器件啊
USB口都没保护措施

网友B:
USB 元件上的高温胶带是为了便于贴片时吸嘴解取料贴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