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__delay_ms(50); 编译通不过 __delay_ms(49);可以通过

楼主(2015-05-25):
在PIC18f46k22中
调用pic18.h自带的延时
__delay_ms(50); 编译通不过
__delay_ms(49);编译可以通过
求高手解决

网友A:
囧 怎么可能呢

把提示截图看看

楼主:
这是编译结果

编译结果

编译结果

网友B:
错误提示显示值太大了,确实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误提示显示值太大了,确实不行

pic18.h
(x)*(_XTAL_FREQ/4000.0))
(50)*(_16000000/4000.0))=200000
应该在unsigned long范围内啊

pic18.h

pic18.h

楼主:
#define _XTAL_FREQ  16000000 //16MHz

这是我定义的

网友B:
#define _XTAL_FREQ  16000000ul //16MHz
__delay_ms(50ul);
试试

楼主:
不行还是一样

网友B:
记得以前PIC的long是24位长度的,这个PIC18不知道是不是也是24位的

网友C:
不行就调用两次延时函数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记得以前PIC的long是24位长度的,这个PIC18不知道是不是也是24位的

这个跟长度没关系的,就算是8位的。你代个1000进去,他也不会编译不过。最多就是延时达不到你逾期的目的而已。

所以重点还得找其他问题。

楼主能发工程上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长度没关系的,就算是8位的。你代个1000进去,他也不会编译不过。最多就是延时达不到你逾期的目的 ...

错误提示就是说参数值太大了,你说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错误提示就是说参数值太大了,你说有没有关系呢

我觉得吧,提示不见得说的就是这个50呢。何况提示本身只是提示而已。

就跟keil的错误提示经常摸不到头脑,只需要知道有错误就行了。

至于哪里有问题,真希望楼主发个工程来看看。自带的delay我经常用啊,随便填个任意数字都至少不会编译不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吧,提示不见得说的就是这个50呢。何况提示本身只是提示而已。

就跟keil的错误提示经常摸不到头脑 ...

你确定自带的延时函数可以随意设置延时长短?????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自带的延时函数可以随意设置延时长短?????

KXH12.c:84: error: delay exceeds maximum limit of 50660096 cycles
KXH12.c:84: error: can't generate code for this expression

试了下还真不行,我测试到 __delay_ms(25000)是可以的,再大点就不行了。 我用的8M

网友A:
找到一个比较权威的。

见XC8用户指南334页

网友A:
根据楼主的应用,PIC18遵循 179200  , 带入后   16000000/4000    =4000   ,   179200/4000  =44.8

所以ms小于等于 44  才能正确编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根据楼主的应用,PIC18遵循 179200  , 带入后   16000000/4000    =4000   ,   179200/4000  =44.8

所以 ...

手册给的只是大概值,实际不同芯片的上限值还是有差异的,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延时100ms
我是调用__delay_ms(49);__delay_ms(49);__delay_ms(2); 三次

但我在PIC16F1937里 __delay_ms(1000);是可以的

附工程

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个比较权威的。

见XC8用户指南334页

谢谢,长延时,那只能多次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