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C130 CAN FIFO接收示例代碼

楼主(2015-05-25):
發送端沒秒發送一幀數據,接收端用FIFO模式接收,收到4幀數據產生中斷,在中斷裏將數據讀出

网友:
那就是接受端的中断程序依次读取出来啊。

网友:
这个按照帧来接受的,还没有用过,都是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收发。

网友:
楼主这种应该速度比按照字节的快躲了。

网友A:
FIFO(First Input First Output),即先进先出队列。在超市购物之后会提着我们满满的购物车来到收银台排在结账队伍的最后,眼睁睁地看着前面的客户一个个离开。这就是一种先进先出机制,先排队的客户先行结账离开。

网友B:
在计算机中,先入先出队列是一种传统的按序执行方法,先进入的指令先完成并引退,跟着才执行第二条指令(指令就是计算机在响应用户操作的程序代码,对用户而言是透明的)。如图1所示,当CPU在某一时段来不及响应所有的指令时,指令就会被安排在FIFO队列中,比如0号指令先进入队列,接着是1号指令、2号指令……当CPU完成当前指令以后就会从队列中取出0号指令先行执行,此时1号指令就会接替0号指令的位置,同样,2号指令、3号指令……都会向前挪一个位置,这样解释大家清楚了吧?

网友C(2016-02-20):
刚才有人要这个呢,刚好搜到这里,分享给他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