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335如何使用SPI通信接收24位的AD转换模块的转换结果

楼主(2015-05-25):
如题。新人求助

网友A:
你好,你的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我也是个新人,需要你的帮助,谢谢!

网友B(2015-10-04):
遇到類似問題  新人路過  請問有人幫解答嗎?

网友C:
不就是SPI通信问题吗?!

先搞懂SPI通信,
然后搞懂AD芯片的控制过程。

网友D:
配置不能实现24bit的?
用FIFO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