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tmel和STC的51单片机通用ISP下载线制作、转

楼主(2015-05-25):
暑假在学校准备比赛的时候,因为自己没有ISP下载线,无法把程序下载到AT的单片机上。STC的比较方便,拿个电平转换芯片MAX232接上去就可以用串口下载,这里就不详细讲工作原理了。下面主要说一下AT单片机的串口ISP下载线制作。

先说一下两种单片机下载程序是要用到的引脚:

STC的下载引脚为P3.0、P3.1,也就是RXD和TXD;

Atmel的下载引脚为P1.5、P1.6和P1.7,其次还要在上电后,把RST引脚的电平拉高才能进行下载。

为了在一块板上兼容两种品牌单片机的下载,所以设计时要考虑引脚复用带来的后果,本来想用CD40xx系列的模拟开关进行自动切换下载线,但是实验室只有4051,这是八选一的模拟开关,我并不需要八个通道,而是需要两个通道、三路并行的4053。最后只好用最原始的拨码开关,进行手工切换下载。

楼主:
下面是下载板的原理图(部分):
由上面原理图可以看出,用了两个五位的拨码开关,一个是控制RS232串口和MAX232芯片之间的通信连接,另外一个是控制MAX232和单片机之间的连接。另外在复位开关上并联了一个自锁开关,目的是下载AT单片机是可以锁住RST引脚为电平的状态,以保证正常下载程序。

楼主:
使用时,如果是下载STC系列的单片机,只要把两个拨码的一、二路拨为开,三、四、五路为关的状态即可,如果为AT系列单片机,只要反过来就可以。STC的下载工具为STC-ISP,AT的则为Atmel ISP2,两种下载工具均为最常用的,可以很容易在网上下载到。

在此还要说明一点,本电路是基于RS232串口直接连接到电平转换芯片进行下载的,如果是使用了市面上那些廉价USB转串口线连接到这个电路,下载Atmel的单片机,速度会很慢很慢,甚至不能下载(STC的单片机不存在这个问题)。这是由USB转串口线内部的转换芯片决定的,如果是质量好的转换线转换不会出现上述问题。电脑没有串口的同学在做这个下载线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了哦。

楼主:
PCB图:

这个PCB图的串口插座是公口的,并且线序比较特殊;而上面原理图的串口是通用母口,可以直接使用常见的线缆,注意区分。

排阻的位置也加了八位的拨码开关,那是因为我有时需要用到P0脚的高阻态。

楼主:
再贴上做成成品的板子:

这块板子是两个多月之前设计的了,那时在学Altium designer、51单片机,还有模电等等,所有东西都是刚刚接触,因此在设计上存在很多不足。现在把它发上来主要想说明一下AT的单片机也是通过串口直接下载程序的,网上有不少人说只能通过专门的下载线下载程序,我现在是辟谣~·呵呵。相信有一定基础的同学应该可以看出上面两个拨码开关那部分电路,是可以简化的,嘿嘿~~被人看穿啦~~~

楼主:
有兴趣的童鞋可以一起讨论哦

网友A:
好东东,顶一下

网友B:
我也顶一下。

网友C:
楼组牛X 自己搞的板子啊

网友D(2016-07-03):
我在搞不能下载请指点我用的是Easy 51Pro v2.0宇宙版来下载的,没找到Atmel ISP2下载器,可以给我提供下吗?QQ326805106谢谢

网友E(2017-01-17):
赞一个,学习学习,共同进步